天际DSP-43G电热开水瓶一直加热检修----热敏电阻变值

楼主(2016-03-22):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一台天际DSP-43G微电脑电热开水瓶,水烧开后仍一直加热、不会转到保温状态。
    检查与修理:等內胆冷却后,测内胆底部的温度检测热敏电阻阻值为180K左右,加热该热敏电阻其阻值会变小。刚好店中有一台修好了的天际DSP-33G电热开水瓶,测其內胆底部热敏电阻阻值为70K左右。
    怀疑是43G电热开水瓶的热敏电阻阻值变大,使MCU检测到的数值达不到转为保温的标准,以致出现一直加热的故障。
    找出一只常温时阻值为50K的热敏电阻,经测量现场的阻值刚好也为70K左右。换上,试机,电热开水瓶工作恢复正常。

    修理中常遇到普通电阻有阻值变大或开路的现象,经过此次修理后,可以得知热敏电阻也会有这种阻值变大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分享

不敢称大师。
主要是这热敏电阻的阻值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它又不象普通电阻有色环标出阻值,所以判断不出它常温时的阻值是多少,这样修理时就有点麻烦了,幸亏店中有同牌子的可作参考,不然就算修好了心中也没底。
当时也测了一下常温时阻值为100K的热敏电阻阻值是180K左右,这样看来,也可以说这个坏的热敏电阻阻值增大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经验。

谢谢你的回复。
经过这次维修可以得知,加热热敏电阻其阻值会变化就判断其为正常的方法,未必正确!如果知道它的常温阻值,最好是拿一个正常的热敏电阻对比一下阻值。

网友(2018-04-05):
你好,我家里也是这个型号,故障是没有加热,液晶显示个代码是E4

网友:
有人遇到过么?这个故障代码E4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