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VA D2172彩电有声音,没图像

楼主(2016-03-26):
SVA D2172彩电,有正常节目播音,就是没有图像。查三枪电压在140v左右,加速极只有58v,灯丝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先看看管座尾板是否受潮漏电,代换加速极电容.

焊下加速极线,测线上电压,若仍然不变、偏低检查ABL电路、高压包。

若电压正常了,就是显像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管座尾板是否受潮漏电,代换加速极电容.

焊下加速极线,测线上电压,若仍然不变、偏低检查ABL电路、 ...

显像管关机时有彩色光斑一闪,显像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查ABL电路。

网友:
赞同三新家电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