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焊机空载电压低修复过程!

楼主(2016-03-31):
接修多台ZX7-200-zx7-315 和400焊机,二氧化碳保护焊!毛病千奇百怪,共同点都是炸IGBT管,烧MOS管。或者不通电(辅电故障)!ZX7-200,把4颗IGBT管(k50h603)换新。驱动小板上的肖特管5819,20欧0.5W电阻63V103j,,,全部换新试机。有41V空载电压。上焊钳,只是起一点点火花,刚好有台同样的机器,把小驱动板代换上后,49V空载电压!上焊钳,工作正常,说明烧IGBT导致驱动板上的变压器线圈部分砸间短路了!ZX7-315  接220V空载低。380V正常。说明接220V时,上板没有600V倍压导致空载电压低,顺藤摸瓜找到,是继电器没工作!继电器触点碰火接触死了!换继电器后,工作正常!一台ZX7-200焊机,故障是K40H603击穿2颗,IGBT控制脚10欧贴片电阻和所接LED蓝灯坏,热敏电阻炸开,整流桥击穿。换上上述元件后,开机无空载电压,(测有1.2V左右)。测低压部分,24V.5V均正常,测到LM7812。1脚2脚25V.3脚无输出,拆下7812换新,(LM7812为KA3525  PMW芯片供电)故障排除!ZX7-315也是烧MOS管,MOS管换新,驱动板上2.4V稳压管开关二极管4148 15欧电阻换新后,开机无空载。查24V 正常 IRF9z24 IRFZ24也均正常.12v正常/代换控制小立板上CA3140后,整机工作正常!

网友:
好技术,赞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焊机专业户

网友A:
好技术,赞一个,是否是专业修焊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赞一个,是否是专业修焊机的。

修家电的啊!什么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