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单片机吧,给想了解它的人作为启蒙吧

楼主(2016-04-05):
没有玩过单片机的可能对单片机还有一定的神秘感,对程序更是如此,为什么一个文件写进去它就工作了,不写就不工作。我写这个帖子的主要作用就是想以浅显的方式让大家了解一下单片机到底是怎么个东西。

首先,单片机是一个芯片(废话)。它和程序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你可以认为单片机是一个可以接受你命令的芯片,你给它命令,它就执行,否则就傻傻地在那里,什么也不会做。但是它能接受的命令只有两个,第一,将某一个管脚连到电源或地。第二个,判断某个管脚上有没有电。只有这么点功能。你能想出什么花样,那么它就能帮你完成。

这里要介绍一下几个名词,这里给出的解释并不严谨。
1高电平和低电平
高电平就是电压是接近于单片机供电电压的状态,低电平是接近于0V的状态。一般情况下,电压高于2V都认为是高电平,小于0.7都认为是低电平。那么0.7到2V之间的呢?对不起,正常工作时不可能出现中间的电压。
IO口
刚才说到了,单片机只能接受两种命令,一是将管脚连到电源或地(输出电平),二是判断管脚电压(输入状态)。IO口就是指这些可以被控制的管脚,I(input 输入)O(output 输出)。它们可以通过命令让它输出一个电压状态,也可以读取外边的状态。记住了,这里是状态,要么为高,要么为低,没有其他结果。

单片机就是这么一个傻傻的东西,余下的是就是程序的范围,注意了,程序运行的速度非常快,基本都是M为单位的,也就是每秒100万次。

那么了,我们从最简单的跑马灯来了解一下,程序是怎么来控制这个傻傻的单片机,让它变成一个有趣的东西的。
前面说了,单片机只能接受两种命令。一是输出,二是输入。所以你必须搭一个电路,让电平变成可见光。这个很简单,把管脚通过一个LED+电阻。这时就有两种接法,一是接到电源,那么管脚上为低电平时就会亮。另一种是接到地,管脚上为高电平就会亮。
既然要做跑马灯,那么至少得准备4个灯吧。否则效果不明显。
那么我们就给这四个灯分别编上号 叫1 2 3 4吧。所以跑马灯占用了4个管脚(4个IO口)

前面是硬件部分,软件部分干什么呢
换句话说,如果让你直接去指挥单片机,你该对它下哪个命令?
我想这个答案应该很容易想到
1.1号脚输出高电平(让1号灯点亮),其他几个都输出低电平(不亮)
2.1号脚输出低电平,2号输出高电平
3.2号输出低电平,3号输出高电平
4.3号输出低电平,4号输出高电平。
5.重复1-4.

这时你自己去想一下,这些灯是不是应该按次序亮的。很显然应该是正确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程序已经完成了。
到时候只要把这几句话变成相应的指令(这个过程由电脑上的软件完成,这个过程称为编译),就会生成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加到单片机里,单片机就按你的要求运行了。

实际上,如果你把这段程序加到单片机里,你会发现四个灯都是亮的,而不是依次点亮。原因是前面说,程序运行的速度非常快。每秒都是百万次的,所以如果真的这么写,这个灯会按每秒几十万次的速度依次点亮,因为太快了,你看到的就是它们都亮在那里。
这时你要做的是就是改一下程序。变成下面的

1.1号输出高电平,其他输出低
2.等0.5秒
3,1号输出低电平,2号输出高
4.等0.5秒
5.2号输出低,3号输出高
6.等0.5秒
7. 3号输出低,4号输出高
8. 等0.5秒
9.重复1-8

这样改过之后,灯就会按每0.5秒跳一次的速度依次点亮。你可以改变等待的时间,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跑马速度。你也可以增加灯的数量,让更多的灯参加跑马。还可以加入控制,比如某个额外的管脚为高时才开始跑,为低时就一直在等。这就得到了可以控制的跑马灯。

怎么样?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吧?变成什么,完全就看你的想象力了。

今天 就先讲这些。有什么想问的,欢迎大家提问。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不会玩,给我感觉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会玩,给我感觉有点复杂。

按你的想法做,这是设计
按别人的想法去做,那是维修

网友:
有意思,简洁明聊,继续讲解。

网友:
期待楼主的后续讲解  非常想学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彩电CPU算是单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电CPU算是单片机吗

彩电那个 有些电视里边只有一个芯片,俗称“单片机”,类似的还有双片机,三片机。
那种不是我这里讲的单片机。我这里讲的单片机叫“可编程微控制器”,因为它的电路简单,只有一个芯片,所以叫单片机。
而彩电那种“单片机”是将大量的功能集成到同一个芯片里边去。这种称为专用芯片,也叫ASIC芯片。这种做法常用于需求量巨大的情况下,为了降低成本则专门设计的芯片。设计一个比较大的芯片,费用相当吓人,光投片一次就需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工设计费用更是个巨大的开销,更要命的是只要一点点设计错误。投片的钱就打了水漂。

现在USB2.0的控制器就是一个小芯片,几块钱就行了。上次在哪个论坛看到的,在没有这个芯片的时候,用了一堆高档的FPGA拼出来的。那堆芯片价值少说上万美元。体积不比一台DVD小。而给开发这些代码的工作量更是无法想像。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但我可以保证的是,那堆代码如果让你一行一行地输入到电脑,估计这辈子都别想完成。
如此巨大的工程,最后搞成了专用芯片,就变成几块钱了。所以降成本非常明显。当然,只有数量足够大的时候才会设计专用芯片,否则也是亏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彩电那个 有些电视里边只有一个芯片,俗称“单片机”,类似的还有双片机,三片机。
那种不是我这里讲的 ...

多谢你的耐心讲解

楼主:
今天周末,天气不怎么好,继续讲单片机。

前面大概地说了一下单片机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单片机的功能的确非常简单。所以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就看你的脑洞了,更要的是有足够的耐心去指挥它。因为有时一个非常简单的功能,程序写起来都是一大片。

接着上次的。
上次说到,单片机只能接受两种命令。一是控制管脚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二是告诉你某个管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还要分成两步才能完成。首先第一步就是告诉单片机,这个管脚是用来输出还是用来读取(输入)。完成这一步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具体地说,如果你让它是输出,那么你可以再下一个命令,告诉它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同样,如果你让它是输入,还需要再下一个读取命令才能知道这个某脚上的电平状态是高还是低。

下面就要说一说,怎么给单片机下命令,也就是指令长什么模样?指令其实就是一排数字,不同的数值代表不同的指令。具体什么数值代表什么指令,每种单片机都不一样。因此就会有什么51单片机,AVR单片机,PIC单片机等等。所以你想玩哪种单片机,就得找对应的书去看它的指令。然后你把这一堆指令一条一条地写出来,找个编程器把它写入单片机,单片机就可以运行了。
那我们先来对指令有个感性的认识。
这里我们用指令最为简单的PIC举例。

先不看具体内容,看见有一个写着12位操作码的那一列了吗?那就是指令。就是一串长度为12位的数,不过这里的每位只允许取0或者1.(这实际就是二进制,具体是怎么个东西后面讲)

你这时可能会有意见了,你不是说单片机只有两种命令的吗?这里怎么冒出来了这么多?
因为前面说了,如果让你去指挥,只需要两条就行了,问题我可能把你塞进单片机啊。比如单片机读到了管脚的电平状态,总得汇报给谁吧?不可能等你人来处理啊。这就是单片机必须能代替你,你只需要把事情事先交待好了,比如,当发生什么什么时,就做什么,否则就做什么什么。所以你见到的这么多指令,就要就是用来描述这些内容的。

这下好了,这种指令已经有二三十条了,理论上,你完全可以用这些12位的数据完成对单片机的编程。如果这样玩的话,估计不会有几个人会对单片机感兴趣了。因此你可以使用图上的“助记符”,然后由电脑将助记符一一对应地转成12位的指令。这里的助记符就实际就是汇编指令。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不是在于让你会用它,而是让你感觉到,程序是如何来让单片机发挥作用的。到这里就基本就可以知道了,单片机已经规定好了一串串的数值作为指令,你按它的规定就可以写出一串串的数值来控制它。当然,我们写的时候可以使用“助记符”来写,也就是汇编指令来写。写着这些助记符之后,电脑会将它一一对应地转化为数值,这就是可以写到单片机里的程序了。

下面,我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该怎么写前面说的跑马灯。
这个过程只是用PIC来举例,让你感受到在这个过程中,人和电脑分别做了什么事。

未完,待续

网友C:
还有什么用途呢还有什么用途呢,我不懂

网友D:
数字万用表中的黑圆圆的覆膜一电路和语音存储电路的控制电路是单片机吗?还有电动车控制器的核心集成电路是吗?

网友:
        说的太好了     通俗易懂   还望 多发些更深更一步的贴    给我们这些还不太懂单片机的人们一个指导   谢谢

楼主:
继续开讲

刚开始就说了,如果让你去控制单片机,让它实现跑马灯,你应该不停地按下面的顺序给单片机下命令。
1.1号输出高电平,其他输出低
2.等0.5秒
3,1号输出低电平,2号输出高
4.等0.5秒
5.2号输出低,3号输出高
6.等0.5秒
7. 3号输出低,4号输出高
8. 等0.5秒
9.重复1-8

那我们按这个思路,将它转化为单片机的指令。但是指令总共有那么30多条。你得在里边找出合适的指令,来完成你的命令.
下面这段内容,由于涉及到单片机的具体操作,所以新手可能点无从下手,我写了“看手册可以知道“的,你就当作是已知内容。因为你目前对单片机不了解,所以这些“已知内容”还是有点陌生。学习某种单片机,实际上就是了解这些内容的过程。由于你以后不一定就用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所以这些具体的内容就没必要深究它在文档的哪一页。这个内容等后面再讲

先看第一条
将1号管脚设为高电平,其他设为低电平
那我们该怎么给它下命令呢? 第一,我必须将1 2 3 4号管脚全设为输出,你就在里边找将管脚设为输出的命令是什么,看手册我们可以知道,这条命令叫TRIS ,将哪个管脚设为输出呢?我们看看单片机有哪些管脚?看了手册你就知道,12F508有GP0-5 共6个管脚可以被我们控制,但是手册里又说了。GP3是不能用于输出的。那我们就选 GP0 GP1 GP2 GP4管脚,分别对应于前面的1 2 3 4

那好,我们要将0 1 2 4管脚设为输出,手册上说 0表示输出,1表示输入,所以我们要将4,2,1,0管脚设为输出的命令就是 TRIS 101000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它有6个可控制的管脚,分别为GP5 4 3 2 1 0,我们需要将 4 2 1 0设为输出,3只能作为输入,GP5呢?GP5没有用到,随便你。我给它安排的是1(输入)。所以它们就是入出入出出出 (高的在前),也就是101000,当然如果你想把GP5也设为输出,那就是001000

所以,第一条命令就是 TRIS 101000

然后还要将1号脚(也就是GP0)设为高。 在数字电路里边,1就表示高,0表示低。那么GP5,4 3 2 1 0就应该 表示为000001.注意,GP5 和3是输入,但是位置你还得给它留着,否则就对歪了,当然,它作为输入时,对应的位置上是1还是0是无所谓的。我习惯用0.

怎么改变管脚的状态呢?在命令里找了一圈,没有发现这条命令。那怎么办?读手册可以知道,想改变管脚的电平状态,只要将这组数据保存到一定特定的位置就行了。这怎么理解呢?就像我们上论坛,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这实际就是给电脑发指令。但电脑不需要给输用户名配一个键盘,给密码再配一个键盘。而是由位置决定。你把光标停在用户名这一栏,那么你输入的内容就是用户名,停在密码,输入的内容就表示密码,停在验证码的框里,就表示输入的内容是验证码。
所以单片机里有很多这种地方可以让你输入内容,因为这些内容直接就会引起某个功能,所以我们不叫它为输入,而是称为设置。这些给你设置内容的地方称为特殊寄存器 一个单片机里有很多这种寄存器。只要修改它们的值,就可以实现一定的功能。为了方便描述,它们都有一个编号,每个的编号都不一样。
好了,我们看看怎么设置管脚的电平状态吧。
根据手册,这个单片机的第6号寄存器就是用来控制管脚电平状态的。当管脚为输出时,1就表示高,0就表示低。你改变它里边的值,管脚上的电压状态就会改变。
所以只需要向第6号寄存器里输入000001就达到目的了。
查了一下指令表,里边没有这指令可以将一个数保存到某个寄存器里。但是可以用两个命令来实现这一功能。第一个指令为MOVLW 这个指令的功能是将一个数据放到一个叫名子叫W的空间里。另一个指令是将W里的数据转移到你指定的编号里去。嗯,就用这两条命令就可以达到目的。
因此 第2,3条指令就是
MOVLW  000001
MOVWF  6

回过头来读一下,第一步,将000001存到W这个空间里去。第二步将W空间的数据转移到第6号寄存器里去。很明显,通过这两步,我们就将000001放到了第6号寄存器里了。一旦数据放进去,单片机管脚的电平状态立即跟着就改变了。现在GP5 4 3 2 1都是0,也就是低。而GP0是1,也就是高。

到这里,我们完成了1号管脚输出高电平的过程。

接着要等0.5秒,也就是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不做也有一条指令,叫NOP。执行一条这个指令需要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是多少?根据手册,这个单片机的振荡器的频率为4M,每4个周期为1个指令周期。也就是说1秒可以执行1M个指令。那么我需要0.5秒,得连写50万个NOP。这简直没法活了。这时我们就得想想其他办法了。方法一定是有的。它的方法是让单片机在那里做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做什么事呢?让单片机将一个寄存器里放50万,然后让它减1,减到0了,那就是执行了50万次了。向寄存器里放一个数我们刚讲过,减1也有专门的指令叫DECF 让它减到0就结束该怎么做呢?我们找到了一条新指令叫DEFSZ 它是什么意思,当减到0时就跳过下一条指令,直接执行下下条指令。
那么好了,方法出来了
  MOVLW 500000
  MOVWF 20
  DEFSZ 20
  GOTO 上一句
  ...接下来的事.....

回过头来看看,先将50万放到W里边,然后将数据转移到20号空间,20号空间没有什么功能,就是给你临时放放数据的。
然后对20号空间(20号寄存器)里的数据减1,如果是0就跳过下一条,执行接下来的事。否则就回到上一句,继续减1,很显然,它要被执行50万次再能执行接下来的事。
  这段程序实际上还有错误,那只是单片机自身的原因引起的,为了不影响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就先不管具体错在哪里了,我们只管思维逻辑上是对的。

接下来又是改变输出的值,前面已经指定了GP 4 2 1 0为输出了,因为我们没修改过,这就不需要再次指定了。直接修改管脚的电平状态就行了
MOVLW  000010
MOVWF  6

接下来又是等0.5秒,不要我说了吧,把上面的再抄一遍。
接下来
MOVLW  000100
MOVWF  6
再等0.5秒
接下来
MOVLW  010000
MOVWF  6
等0.5秒之后,
GOTO (第一句)

这里不能写中文写第一句,同样,前面有个GOTO 上一句也是不行的。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在对应的位置设一个标志。就改成这样

  MOVLW 500000
  MOVWF 20
AAC:
  DEFSZ 20
  GOTO AAC

这样就可以了。同样goto 第一句 我们在在 TRIS 101000之前也弄一个标志,标志就写个START00

START00:
TRIS 101000
....
....
GOTO START00
这样就行了。标志别重复就行。

好了,这样一个程序就写完了。这种指令叫汇编指令,所以这种程序叫汇编程序。
这就是编译好的程序了,你用烧片器把它写到PIC12F508的单片机里,然后在GP4 2 1 0上接上LED,通电后你就可以看到灯在那里跑了。

到这里,你也应该大概地知道,编程是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要写程序了。
但是你写什么样的程序,就得得发挥你的想像力了。

由于到现在才讲到了非常简单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的想像空间还很有限。这时可能你还是觉得这东西没什么大用。
但是等我讲完它的其他部分,你会发现,可以发挥的余地其实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什么用途呢还有什么用途呢,我不懂

单片机的用途是你来定的。
比如我要路灯晚上6点亮,到夜里12点灭。

你只需要让它在那里数数。1秒它能数100万。你算好了,让它数到多少就将一个管脚设为高电平,用它驱动一个固态继电器将路灯点亮,再数多少次后,再将管脚设为低电平关闭路灯。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万用表中的黑圆圆的覆膜一电路和语音存储电路的控制电路是单片机吗?还有电动车控制器的核心集成电路是 ...

万用表里的是专用芯片。它里边的主要功能是AD。模数转换,就是将一个电压值用数字来表示。
语音存储也是专用芯片,声音实际上可以用一个交变的电压驱动喇叭来产生。反之,用话筒也能将声音转成电信号。芯片里边的AD将电信号变成数值,然后存起来,每秒要存几千次。播放时就是将数据转成电压(DA),然后驱动喇叭。这个过程也可以用单片机,但是这就要求单片机上有AD和DA,同时有很大的存储空间用来存声音。这种单片机会非常贵甚至根本买不到。

电动车控制器用单片机的还是比较多。
它的主要功能是产生PWM,很多单片机都有PWM功能。你拧油门把手,实际上是改变了一个电阻。电阻的改变引起电压的改变。单片机里有AD,就可以知道当前的电压,然后根据一定的要求产生PWM来驱动电机,从而改变电机输出的力最。无刷的会更复杂。

网友D:
在论坛上看见有人说数字万用表里有ic是软封装,我想是不是他本身也是一种单片机,另外像计时器这种东西实际不会用单片机实现吧./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老师把你qq留下,方便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上看见有人说数字万用表里有ic是软封装,我想是不是他本身也是一种单片机,另外像计时器这种东西实际不 ...

单片机有点像万金油,什么都会一点,但又不精。
那常用的软封装的万用表IC,那不属于单片机。因为你无法对它进行编程。它的功能已经固化。算是专用芯片。
高档的万用表,一般都是单片机加AD,虽然很多单片机自带AD,但是性能不行。这种高精度的应用场景还是专门配一个AD芯片。
计时器实际也不会用单片机,一般用时钟IC就行了。

网友:
不错 ,期待继续更新  如果有讲C语言的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我一个字不落的看完了。期待后续

楼主:
今天讲一下输入功能。
前面就说了,单片机的管脚可以设置为输出,也可以设置为输入。前面讲了输出,但大部分小电子产品都应该可输入的,否则应用场景不大。就像前面的跑马灯,通电之后,它就依次亮下去,刚开始看看还觉得有点好玩,看一会儿就腻了。

那加一个按键做什么呢?我也没想好。那就做个简单的。你按一下开关,灯就亮,再按一下,灯就灭。呵呵,这么弱智的电路,一个双稳就搞定了,但我们现在杀鸡用牛刀,用单片机来做。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单片机是怎么来实现这一功能的。其实单片机用得好与不好,主要就是看你软件思路(算法)好不好,基于会汇编语言还是会C语言,这是基本功。就像写作文,会拿钢笔还是会拿毛笔,但你好歹得会一种,你会写字了,不代表你能写出一篇好的文章来。所以,文采就相当于软件的算法,而会某种编程语言则是像用哪种笔。可以知道了吧,算法才是最终的目标。这和作文一样,再伟大的作家,也一定能将别人教成大作家。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

好了,不说大道理,看一下怎么实现这一功能。首先还是要有硬件的,硬件怎么连?1号管脚连一个灯,2号脚连一个按键,按键就是按下去就接通,松开就断开的。按键怎么接?通常是拿一下电阻,一头接在2号脚上,另一头接电源,开关一头接2号脚,另一头接地。这样不按开关时,管脚电压为高,按下去之后变为低。

好了,看软件算法
1.将1号设为输出
2.将2号设为输入
3.读2号的电压,为高则回到3.
4.从0开始计数
5.读2号脚的电压,为高则回3
6.计数加1
7.如果没有数到10000,则回5
8.如果1号脚是高电平,则改为低电平(熄灯)
  否则,则将1号脚改为高电平(亮灯)
9.如果按键为低,则回到9
10.回到3

嗯,写完了,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1和2是初始化,就是将对应的管脚设置一下,这个没好说的。
从3开始,如果为高则回到3,为低呢?前面说过,程序是无法停得住的,它会以每秒百万次的速度去不停地执行,如果为高,它又回到3,再次判断。平时按键是没有按下的,所以它在拼命地执行第3句。这样程序就被“卡”在了这一句上。
当有按键按下,管脚变为低,不满足第3句的条件了,它就会执行下一句,也就是第4句。从0开始计数。这是要什么?没有说,程序会继续执行下一句。
读2的电压,为高则回3.---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按键没有按下,它应该卡在第3句,既然已经跑到了第5句,那说明按键已经按下,为什么还要再判断一次?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按键的抖动,平时我们认为,按下开关,它就通了,松开,它就断了。实际上,在按键按下的瞬间,按键里边的动触点就会跳动,当它撞上定静触点,它会回弹(断开),然后在弹力的作下再次接触,有可能再次弹开...反复几次之后它才老老实实地和静触点接触。就像你把一个弹珠丢到水泥地上的感觉,它会跳几次才肯停在地面上。这个过程很短,一般只有千分之几秒(即几毫秒),这对人来说是感觉不到的,前面说了程序速度很快,它就能感觉检测得到,当开关按下去之后,电路是通-断-通-断-通-断-通---- 这样一个过程。
会在5-7之间跑至少1万次,所以这需要10毫秒的时间,这样就把这个跳动的时间给躲过去了。这称为去抖,是按键处理里边最常用的一种手段。

继续看大体的流程。按键被按下去之后10ms,软件这时可以保证是按键被按下去了。程序继续下向,如果原来灯是亮的,则改成灭。否则改成亮。
执行完之后,还有第9步,它会在这里等键键松开。一旦松开就回到第3步,松开的时候就没有加去抖,虽然松开时也可能会抖动,但是它最多会执行5-7,最终再次卡在第3步,等待下一次按键的动作。

好了,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如果有问题欢迎提问。

另外,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提到了计数。可能有人喜欢搞明白,它怎么能计数?在单片机里边,除了有前面提到的特殊寄存器,这种寄存器里边的值不同,就会直接改变单片机的某一项功能。还有很多通用寄存器。通用寄存器,也就是“内存”和电脑的内存是同一个概念。我们现在的电脑内存基本都是2G打底了。1G=1024M=1048576KB。单片机有多少内存?一般只有一两KB,简直小得可怜。还有更可怜的,标准的51单片机里边只有百来个字节。前面举例用的PIC12F508只有25个字节。所以在选单片机时,需要根据你需要数据的大小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如果选的单片机的内存不足,那你的程序就无法运行。
一个字节有8个位,所以它的值可以是0-255(2^8-1),想存更大的数据怎么办?用两个,一个表示高位,一个表示低位。这样两个就能表示0-65535(2^16-1)了。两个字节就能存得下10000了。所以计数就这样,在内存里边找两个字节,将它的值改为0.这就是第4步的内容。将其中的一个作为低位,另一个就是高位了。计数就是拿低位的加1(加1是所有单片机都有的一条指令,你不要担心它不会加1怎么办),当加到255,你继续加1 ,它会自变成0,同时还会告诉你发生进位了,当检测到进位之后,你对高位再加1,这们就完成了计数。

好了,这个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的开关好像有点简单,我们能不能给它扩展一下用途?
我就先抛几块砖吧,引玉的活你们自己去想
1.多加一个按键,功能还是一样,只是无论按哪个都等同,那么就可以用于楼梯上了。
2.加10个按键,按指定的顺序按下按键,则控制一个电磁铁吸合。这就变成了密码锁。
3.多加几个灯,再多加几个开关,第一个按开关的灯被点亮。这就变成了抢答器。
4.两个灯,当高电平时,1号灯亮,低电平时2号灯亮,这就是逻辑笔。
呵呵,想要更多功能,发挥你的想象吧。

网友E:
从来没见到这么好的讲解。读完了,虽然没弄懂,但好歹囫囵吞了一遍。我一点基础也没有,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读才行。谢谢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来没见到这么好的讲解。读完了,虽然没弄懂,但好歹囫囵吞了一遍。我一点基础也没有,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读 ...

有问题欢迎提问。
我以前觉得这东西能干什么?现在发现用它真的方便,唯一不爽的是写程序需要时间。写程序很无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问题欢迎提问。
我以前觉得这东西能干什么?现在发现用它真的方便,唯一不爽的是写程序需要时间。写程 ...

谢谢楼主回复。具体想问什么一时还真觉得无从下嘴我会继续关注您的帖子。有疑惑的时候会请教您的

楼主(2016-05-05):
前面讲了单片机的基本功能。它的管脚是既可以作为输入,还可以作为输出的。至于输入还是输出完全由软件控制的。讲到这里,你用单片机做一点简单的事情应该已经可以了。根据你的设计意图,将对应的管脚设为输入或输出,然后通过程序来控制它,当输入管脚为什么情况时输出什么内容,然后配合上电路完成你想实现的功能。

下面就要讲讲单片机的其他功能了,其他功能只是让你的程序可以变得更加灵活。总体来说,它们的加入可以简化你的硬件电路或者降低软件的难度。这里说的难度对初学者可能是“增加”难度,有了它们,单片机可以用较少的代码完成更多的事情。对初学者来说,感觉又增加了复杂度。

先讲第一个附加功能,也是最最重要的,那就是中断。
中断可以打断程序的正常运行而“插播”一段程序。就像一些紧急新闻可能打断原来的播放内容一样。比如你正在收看电视剧,这时忽然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一只老虎从动物园跑出来了,大家赶紧关好门窗以防不测。对于你观众而言,这条新闻的出现是出乎你的意料的,但是它的出现并没有对电视剧的内容造成影响。只是额外让你知道了一个事情的发生,你可以立即关好门窗然后继续看你的电视。现在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单片机例程来和这件事对应,让大家了解一下单片机的中断是个怎么回事。这个单片机例程就是电动自行车的控制器。电动自行车估计大家都骑过,打开电源,一拧油门(应该叫电门),车就开始跑,你扭得越多,控制器给电机的电能就越多,车就跑得越快。但是当捏下刹车时,不管油门拧多大,必须立即停止对电机的供电,否则影响刹车效果。当刹车松开之后,控制器又需要给电机供电让车子继续跑。

那我们来看看两者的相似之处,对于电视,今天放什么节目什么广告,都是预先定好的,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程序。对于电动车控制器来说,你加多大的油门我给电机供多少电这也是预先定好的,这也是一个程序。本来大家都按着事先定好的程序进行着,一切都很自然。这时关老虎从笼子门自己开了,老虎从里跑出来了,这是一个紧急事件发生了。对于电动车来说,本来在路上跑得好好的,突然有个小孩冲到了路中间并挡住了去路,开车的必须立即刹车,这也是一个紧急事件发生了。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的事情打断了原来的平静,这就被称为中断事件。所以中断发生的时间你是不确定的,但可能发生这事件你却是事件能预见到的,否则车就不需要安装刹车了。发生了中断事件之后,你必须立即进行应急处理,对于老虎事件,应急处理就是立即中断当前的广播电视节目,插播这一紧急新闻。而对于电动车来说,则是立即刹车,同时切断电机的供电。这个过程称为中断响应。很显然,捏下刹车后切断对电机的供电这段程序是也是事先写好的,平时它不会被执行,只有发生了事情之后才被执行。所以写程序必须有“经验”否则你就可能写不出这样的程序。同样,应急处理也必须事件演练,各种消防演习就是让你学会处理紧急事件,给你增加“经验”。当要处理的事情完后之后,电视又继续播放正常的内容,而自行车则继续给电机供电继续向前跑。

好了,单片机的中断实际上你可以认为是一代应急代码。你必须事件想发这件事情发生后该做什么,并把它写成代码。主程序里边只需要写正常情况要执行的事。当发生了对应的事件之后,单片机自动地跳过去执行那段代码,执行完了之后它就会继续执行原来的程序部分。

如果不用中断,那事情就不一样了,对于电动车而言,你可以不停地检查有没有刹车动作,有的话就切断电机的供电。这个看上去也说得过去,这是因为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你可以不停地检查有没有发生某个事(这称为轮询)。但是如果需要关注的事件非常多,那么你都一项一项地检查,那就会浪费大量的CPU时间,前面说过,单片机的CPU每秒执行的命令数量虽然看上去很多,但毕竟是有限的,如果需要查询的内容非常多,那么CPU用于处理正常程序的时间就会变少,这就影响了CPU性能的发挥。如果换作电视台,那么就很可笑了。你的记者每天都往动物园跑几百次,如果发现老虎跑出来了就赶紧写稿子叫电视台播放,那问题来了,如果你不一天跑几百次,万一你刚走老虎跑出来了怎么办?另外,除了动物园,还有工厂也可能发生火灾或有毒气体泄漏,你也得一天跑几百次,一年365天还得不分昼夜,记者不累死才怪。有中断,则事情就简单多了,记者可以关心它关心的内容,一旦发生了事情,人家一个电话给记者,记者听到电话后立即放下手头的活赶往现场。这样工作才会更有效率。

一个单片机可以允许多个中断,每个中断都对应一种情况,你只需要将可能发生的情况出现后要怎么处理写好,一旦发生了这个问题,程序就能自动跑过去执行这段内容,执行完之后它又能自动地接着刚才的正常程序继续工作。
嗯,中断好像就是这么回事。你有没有能理解?有问题欢迎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