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求CM1685A引脚功能

楼主(2016-04-08):
求CM1685A引脚功能,或者图纸。谢谢

网友:
https://www.jdwx.info/thread-277941-4-1.html

网友:
第4页   自己看

楼主:
没有啊,满篇都是CM501的,不是CM1685A的。因为CM1685A一直都没有发出PWRON给CM501.估计是挂了。可是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想看看芯片脚功能,是否还有别的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满篇都是CM501的,不是CM1685A的。因为CM1685A一直都没有发出PWRON给CM501.估计是挂了。可是换了一 ...

这个芯片的资料很难找;可考虑更换该芯片或者逻辑板吧。

楼主:
更换逻辑班的话必须压屏了。挺烦的。。因为是一体的。

网友(2018-01-24):
试几次太不好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