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 金正看戏机白屏

楼主(2016-04-09):
主芯片c100a 求助怎么检修。有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谢谢了。  这个屏供电不知道是哪个脚。不知道是屏问题还是芯片问题和电路问题

网友:
重新刷机试试

楼主:
不懂怎么刷啊。

网友:
用编程器撒

网友A:
VGL.VGH的电压对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L.VGH的电压对不对啊

在哪里测不知道啊。

网友:
给你一个C100主控刷写程序,本着先软后硬原则......

网友:
C100、C200都可以刷

网友B:
连接电脑,不用编程器

楼主:
求问怎么和电脑连接。我对软件这方面小白。求师傅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电脑,不用编程器

求问怎么和电脑连接。我对软件这方面小白。求师傅指导

网友:
应该是 用数据线吧!

楼主:
是不是USB线直接接电脑USB口?

楼主:
要俩头都是USB的数据线。

网友:
那个是刷机工具 ?

网友:
代换原装显示屏试机

网友:
哎,要怎么说你们

网友:
别修了.屏挂了.

网友C:
你这不是有视频输出 功能嘛  外接一个视频看看  如果能工作  证明是视频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有视频输出 功能嘛  外接一个视频看看  如果能工作  证明是视频线路

没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