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风压开关怎么检测好坏

楼主(2016-04-10):
热水器风机没有启动时,风压开关是开路状态;风机启动后,风压开关变为接通状态。是这样吗?请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可能是灵敏度不够吧。换一个吧。

网友B:
对,就是这样,一般风压开关在厨房容易上锈,有就换个新的,没有就把开关打开,有砂纸磨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可能是灵敏度不够吧。换一个吧。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样,一般风压开关在厨房容易上锈,有就换个新的,没有就把开关打开,有砂纸磨磨也行。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