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帝热水器风扇转动就显示e0

楼主(2016-04-11):
老华帝恒温14升热水器,打开水,风扇启动的一瞬间就显示e0,感温探头换了,风压开关换了,风机也正常。到底是什么问题
壳子标注了E0为风机系统故障

网友:
朋友的热水器修好了吗?我也有一个相同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然后换了个板解决了。

网友:
排烟管道是否畅通

网友:
风机问题,换风机。

网友(2018-05-08):
应该是主板问题,这个机根本没有风压开关,换主板就好了,就是不知道怎样维修这个主板

网友(2020-01-19):
我家的热水器也是这个问题 怎么办呢 要是主板坏修哪里啊

网友:
换主板绝对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A:
主板问题,顺着这个风压开关线,查找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问题,顺着这个风压开关线,查找相关电路

我之前换了一个新的风压开关   难道是风压开关指令导致的嘛 但是应该是风机先转在点火啊……大神多多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