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32l02rm视频无声音

楼主(2016-04-20):
接修一台创维32l02rm开机三无,电源24伏没有,换新电源板,正常开机,试机发现连上小锅,有图像无声音,各位师傅,应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伴音供电,伴音供电的波纹大引起静音等。

网友:
如伴音功放有供电,查静音电路,如静音电路好,换功放块,如换还不好,伴音中放。

网友:
信号源,伴音功放,静音电路,用干扰法试试。

楼主:
毫无技术含量的创维液晶电视37L02RM没声音故障维修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758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像我这种没有基础,又刚接维修的(专业是装天线的),这样的问题只有换板子解决了
在论坛搜索故障,看到一位师傅的文章,建议有问题多问,问的同时,自己也多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