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40k20jd有图有伴音无背光求解!

楼主(2016-04-28):
如图短接v713导通脚背光亮了,触发脚无电压.换了n803(2010)也不行懵圈了!pmw和sm接口都有3v左右。怎么检修各位大神?可以详细点最好谢谢了。

楼主:
板子是820.5536.ROH

网友A:
查下供电电压

网友B:
查背光板供电,PL-ON,电压如好,查背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供电电压

哪里的供电压?背光要是不短接就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背光板供电,PL-ON,电压如好,查背光板。

背光插口无电压,短接了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