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求助

楼主(2016-05-12):
各位大侠我现在使用的是九洲路由器192.186.2.1上网,现在想通过用网线连接普联192.186.1.1在另一个房间上网,这样可以连接吗?需要怎么设置吗?请哪位说一说,跪地感谢。

楼主:

各位大侠我现在使用的是九洲路由器192.168.2.1上网,现在想通过用网线连接普联192.168.1.1在另一个房间上网,这样可以连接吗?需要怎么设置吗?刚才把Ip地址打错了应该是这个地址,请哪位说一说,跪地感谢。

网友:
九州的lan口连接普联的WAN口,普联的lan口连接主机的网口,进入普联的设置界面,设置成自动获取ip地址,在设置一下无线密码。

楼主:
还需要在普联上输用户帐户吗?

网友:
直接可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需要在普联上输用户帐户吗?

不可以,已经由九洲路由器连上网了。路由器上应该不止一个LAN端口,直接用网线连接不是更简单?端口不够可以用分支器,用路由器也要设置成分支器用,按四楼的做。

网友:
一根网线连接路由和你上网的电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