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BCD190G/C三温双门冰箱的奇特故障

楼主(2016-05-16):
    本人是开修理铺顺带做二手冰箱空调的生意。昨天中午一位收破烂的老朋友拉来一台海尔190G/C冰箱,我见外观不错又是带电脑控制的,正好这类修的少,收来研究一下。拆开底盖一看压缩机线已被剪断,遂用自备试机线接上压缩机能运转,摸排气口有温热,给他100元收下。先弄好饭吃完已经下午一点了。先恢复原机线路通电试机,只见前面板两个液晶屏都显示19,运行10多分钟变温显示-07,冷藏显示10并持续下降,打开两门查看变温室上部结冰,冷藏后背有少许霜。心里感觉奇怪,这冰箱看着没问题啊。继续试机,两小时后冷藏室后背结满霜,冷藏温度显示05,冷冻室也结霜了但没停机。继续试,4小时后停机了。这时有事出门一趟,半小时回来后就发现问题了,看着冷藏温度显示慢慢回到15,开门看冷藏已经化霜就是没见压缩机启动。打开冷冻室门让它化霜几分钟后听到继电器吸和的声音,挂电流表测量压缩机电流,并用指针表指针插在电源板电磁阀引线插孔内用直流电压50V档监测脉冲,黑表笔接蓝红表笔接白。发现电磁阀脉冲是正的,压缩机工作越5分钟变温显示-07继电器就跳开了。延电源板电路检查没有发现短路断路,费了一番功夫打开前面板,拆开显示电路测量继电器的控制电路也无异常,17V5V都正常。测量5个温度传感器的压降也在1点几到2点几伏,好像也正常。断电开门等10分钟再试机,还是压缩机运行1-3分钟就跳开。一时陷入窘境,上网查资料找到一份海尔的培训教材,里面有按键操作方法和温度控制方式,缺没有最重要的传感器资料。按资料的方法可以调冷藏和变温的温度,开机还是一样的情况。时间已经是晚上9点了,先回家休息。
    今天早上继续查资料,终于找到一份海尔冰箱传感器资料,百度文库里的。看到里面说的除室温传感器外都是在20摄氏度阻值2.5K左右,有点头绪了,测量发现显示板上标识为R的传感器阻值5.3K,与资料不符,找来一个2.7K电阻并联在线排上通电试机。之前已经开机试过,变温已达-07,终于在电磁阀接线上看到负的脉冲了,10分钟后冷藏室后背结霜,继续试机,冷藏温度显示也在慢慢下降,内部霜结满。这时来了个用户要求上门,冰箱继续试机本人出去上门。一小时后回来看冷冻室也有霜了,用组合键查看冷冻室温度显示14,不管。又等了一小时查看冷冻室显示-12.目前3室结霜正常,还没停机,冷冻显示-12.
    这个冰箱给我的感觉就是不能着急,要找资料,没有资料只能慢慢摸索,顺藤摸瓜。初步确认是冷藏管温传感器不良,目前已在淘宝订购。有没有其他问题还有待观察,有什么情况我会继续发帖与大家交流。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费了好多周折,最后还是换了电脑板才解决问题,-17度冷冻室停机。

网友:
这就是冷藏室传感器问题。

楼主:
现在冷冻室显示-20了,之前停过一次机。现在拔掉2.7K电阻看看情况

网友(2018-07-05):
大师傅,我家一台海尔BCD-216sdx冰箱之前因为漏氟不制冷,修好后,冷冻室与变温室制冷(变温室设置的-2度,实际-5度),但冷藏室不制冷,冷藏室设置温度2度,实际显示温度23度,过了一夜到了16度,到现在3天了依然16度,是冷藏室感温头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