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直流焊机的空载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6-05-17):
刚收了台ZX7-400逆变直流焊机。空载电压只有21V。但焊起来起弧挺好的。我就困惑了,直流焊机不是空载电压50-60V,工作电压30V左右的吗?那为什么21V电压怎么也那么好起弧呢,就连我从没摸过焊把的人也能点起弧。我问卖家了,他说很正常。只要焊起来好起弧就行了。求高手给我科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卖家说的到底对不对?谢谢大家。

楼主:
还有就是给控制板供电的380V变压器原来是在板子上插的,后来板子上的插针不供电了,卖家让我直接接在380V进线上没什么影响吧。不会吧别的地方搞坏吧。

网友A:
是青岛款的吧,那个电压是假空载,焊条接触工件控制板才发波,节能 降低功率管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青岛款的吧,那个电压是假空载,焊条接触工件控制板才发波,节能 降低功率管损耗,

不知道是那款,我一会给你发个图片看看。是不是你说的青岛款。卖家说是睡眠功能。你焊起来的电压才是工作电压,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说法。图片看楼下。

楼主:
图片来了,
你帮我看看下边图中三针插座上边白色的原件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嗯,就是这个,电解电容4个,一个无极电容,变压器次级是铝线的,控制板有3个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就是这个,电解电容4个,一个无极电容,变压器次级是铝线的,控制板有3个集成块。

那白色的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用?这种直流焊机用着怎么样?

网友:
修了那么多年焊机,这种情况第一次听说的,长见识了!

网友:
新鲜的感觉。头一次听说。。。。焊接时测下电压,

网友:
常学常更新,知识无穷尽,路过充一下电。

网友:
ZX7-400的IGBT管焊机的空载电压65v左右吧    第一次听说假空载和睡眠功能   见识了    为了能够准确的判断你应该把控制板的图片发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白色的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用?这种直流焊机用着怎么样?

那白色的东西是光耦。应该是检测回路电压用的

网友(2017-05-07):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

你帮我看看下边图中三针插座上边白色的原件是什么东西?

白色那个原件是高速光耦!

网友(2018-03-04):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

你帮我看看下边图中三针插座上边白色的原件是什么东西?

光电耦合器

网友:
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20伏左右,只要一焊接就会变成65伏左右这是正常的。这是VRD电路的的正常的功能表现。

网友(2020-02-15):
白色的应该是光耦,这个板子好像是缺相保护电路。

网友:
没搞过这东西,不知道怎么搞,多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捡到宝贝了

网友B:
这是防触电设计,息弧几秒钟后电压降低,焊条接触焊件电压就上升到正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

你帮我看看下边图中三针插座上边白色的原件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光偶

网友:
应该不是靠21v起弧的

网友(2020-03-30):
空载量不出来。都100左右

网友:
那个是控制变压器。只要有电压出来给板子供电就可以

网友:
带负载测电压50v一60v才准确

网友(2020-06-15):
引用 网友B:
这是防触电设计,息弧几秒钟后电压降低,焊条接触焊件电压就上升到正常值。 ...

是的,我的奥太焊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2022-08-09):
我遇到一个焊机空载电压也是24左右的,焊接一样正常

网友:
防触电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