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空调故障代码大全收藏版

楼主(2016-05-19):
新科空调故障代码大全
家用空调系列:家用定频空调
1·故障代码故障内容维修措施适用型号
16℃灯闪不制冷检漏,外机是否工作KFR(d)-25GW,KFR-32GW(B),KFRd-48LW(F,B,BF),KFRd-120LW
17℃灯闪低压,缺相,相序1、缺氟,充氟过多 2、相位检测,电源
18℃灯闪电压过低电压正常自动恢复
19℃灯闪T1开路插头松,探头坏
20℃灯闪T2开路插头松,探头坏
21℃灯闪T3开路1、插头松;探头坏;信号线断
注:KFRd-75LWE/3,KFRd-120LWE009电路除高压保护为21℃灯亮外,其余故障显示同上。
2·发光管指示记号说明:★-亮  ○-灭
L1   L2   L3故障内容维修措施适用型号
★   ○   ○制冷剂泄漏,不制冷检漏,外机是否工作KFRd-25GWE,KFR-29GWE,KFR-35GW(F,EF,B,BF
★   ★   ○T1开路或不良插头松,探头坏
★   ○   ★T2开路或不良插头松,探头坏
○   ★   ★T3开路或不良1、插头松;探头坏;信号线断
★   ★   ★电压低保护(定时灯闪)电压正常自动恢复
3·发光二极管指示(记号注明:●亮×灭★闪)
运行灯(绿)故障灯(红)定时灯(黄)故障内容适用型号
×T1保护灵感系列KF(R)-25GWL(F),KF(R)-35GWL(Y)
×T2保护
制冷剂泄漏保护
×内风机故障
×无同步信号
EEPROM故障

4·故障显示代码故障内容适用型号
F0通讯异常“明净星”、“洁净”系列挂,KF(R)-26GWJ(F),KFR-35GWJX(F)
F1T1开路、短路或接触不良
F2T2开路、短路或接触不良
F3制冷剂泄漏保护
F4内风机故障
F5过零检测故障
5·故障显示代码故障原因适用型号
E1T1开路、短路或接触不良“明净星”、“洁净”“灵感”系列柜机KF-50LWC,KF(Rd)-50LWNCX,KF(Rd)-50LWN,KF(R)-50LWL
E2T2开路、短路或接触不良
E3T3开路、短路或接触不良
E4制冷剂泄漏保护
E5通讯异常保护
E6缺相、低压、相序错保护

6· 发光二极管指示(记号注明:●亮  ×灭  ★ 闪)
数码管显示运行灯(绿)定时灯(黄)故障灯(红)故障内容适用型号
E1×T1保护适用于A/S,Q、Z、V、L、A、PH、PF、E、K等系列挂壁机
E2×T2保护
E3制冷剂泄漏保护
E4×内风机故障
E5×无同步信号
机型选择板故障
E6数码管+二极管灯(Q\Z\V\PH\PF\E\K等)款
E6 A/S款
E6三灯款

7·故障显示代码故障内容现象适用型号
显示“EF”PG反馈异常不在设计范围内,停机KFRd-26GW/C、KFRd-36GW/C
显示“ER”Tr室温异常AD值≤-40℃或>100℃,停机
显示“EE”Te蒸发器管温异常AD值≤-40℃或>100℃,停机
显示“ES”无氟保护停机(Tr-Te<3℃)
8·设定温度低位显示故障内容适用型号
E1T1室内珠封探头开路或接触不良KFRD-50/60/72LW柜机
E2T2室内铜封探头开路或接触不良
E3T3室外铜封探头开路或接触不良
E4制冷剂泄漏或不制冷
E5通讯异常保护
E6低压常保护(三相机)
9·故障指示灯故障内容适用型号
16℃制冷剂泄漏或不制冷KFRD-120LW柜机故障代码
17℃相序,缺相,低压保护
19℃T1室内珠封探头开路或接触不良或短路
20℃T2室内铜封探头开路或接触不良或短路
21℃T3室外铜封探头开路或接触不良或短路或高压保护
新科家用空调系列----变频空调系列:
1·故障代码诊断内容适用型号
1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KFR-28Q(32V)/35V)GW/BM
2室内热交换器温度传感器异常
3室内风扇电机运转异常
4信号通讯异常、电源不能加到室外机或室外机基板
5IPM模块保护(电源、温度)
6室外传感器异常
7电流或电压传感器故障
8压缩机驱动异常
故障代码诊断内容故障内容
E0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传感器开路·短路连接器接触不良
E1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传感器开路·短路连接器接触不良
E2室内热交换器温度传感器异常传感器开路·短路连接器接触不良
E3室内风机故障风机启动失败,风机无反馈
E4室内外信号通讯异常单元间配线错误线端固定不良
线体与金属板接触不良AC220V、DC280V
接线错误
电源不能加到室外机或室外机基板绝缘不良
端子板用温度保险丝熔断
电源继电器不良
基板不良(室内或室外)
E6室外传感器异常传感器开路·短路连接器接触不良
E7室外直流电机故障电机坏或控制板问题
P1壳顶保护壳顶过热跳线熔断
P4 选择机型出现错误,
无显示机型故障Q款机型,如显示板无任何显示且接受正常,则选择机型出现错误机型
P8室内风机反馈故障室内无风机反馈出现
F0室外控制器故障直流电压过低或过高
压缩机驱动异常
IPM模块保护
电流峰值关断
*PFC保护
*电压互感器故障
*电流互感器故障

室外电源板显示
闪烁故障说明
次数n诊断内容故障内容
1压缩机壳顶过温保护传感器开路·短路  连接器接触不良
2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传感器开路·短路  连接器接触不良
3室外热交换器温度传感器异常传感器开路·短路  连接器接触不良
4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传感器开路·短路  连接器接触不良
5电流互感器故障电流互感器电路故障
6电压互感器故障电压互感器电路故障
7PFC保护
8信号通讯异常单元间配线错误  线端固定不良
线体与金属板接触不良AC220V、DC280V
接线错误
绝缘不良
端子板用温度保险丝熔断
电源继电器不良
基板不良(室内或室外)
电源不能加到室外机或室外机基板
9-
10-室外风机反馈
11-
12电流峰值关断瞬时停电·电压下降·IPM不良 压缩机磨耗
13-
14IPM模块保护(电流、温度)IPM不良、信号线连接器接触不良、压缩机卡轴·磨耗过大·室外基板不良、室外风机不运转室外热交换器堵塞
15-
16压缩机驱动异常缺相,或相序错误
启动参数异常
17电压保护直流电压过低或过高

网友:
不错不错已纳入到本版精华,谢谢你

网友A:
发那么多品牌空调维修代码有什么用 又不好下载保存

网友(2018-07-17):
复制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那么多品牌空调维修代码有什么用 又不好下载保存

复制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