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冰机压缩机结霜

楼主(2016-05-19):
接修一台斯科茨曼制冰机MV1000,压缩机启动不久就“冒汗”,慢慢开始结霜,回气管附近压缩机机壳半圈结霜严重,制冰周期很长,直至报警。采用R404A冷媒,在环境温度25度左右,测得高压13.5公斤,低压3公斤,额定电流5.5A,测得实际电流5.09A,膨胀阀感温包位置已确定安装固定良好。之前被人维修过,抽真空加过冷媒,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该怎么弄。

网友A:
看看之前都维修哪些了 是不是动过毛细管 是不是换的制冷剂不匹配 放掉打压试试 吹通管路 重新抽真空 加制冷剂

网友:
制冷剂过多

网友:
低压在准备掉冰时候是1.5公斤左右。

网友:
3公斤压力蒸发温度在零下10度左右,低压调到2公斤多点看看

网友:
放掉点制冷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之前都维修哪些了 是不是动过毛细管 是不是换的制冷剂不匹配 放掉打压试试 吹通管路 重新抽真空 加制冷 ...

谢谢您!从机器上可以看出,之前没有动过毛细管。今天重新抽真空,照厂家铭牌要求,加1600gR404A后,机器基本正常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冷剂加多了,R404a不需要3公斤压力

嗯,可能之前制冷剂加得多是原因之一,今天放掉部分制冷剂后,压缩机已经不结霜了,可惜制冷效果太差,还是全部放掉,重新抽真空,加氟,最终解决问题。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2017-08-19):
里面有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