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液晶电视机维修

楼主(2016-05-20):
接修一台tcll40f3301b液晶彩电,开机红灯闪一下即灭,按开机键不能开机。测p一dim3、3v,p一on3、3v,12v正常、bl一on始终为0v,把bl一on接3、3v强制开机背光点亮,测主板5v,3、3v,1、8v都正常,有时过了几天偶尔能开一次机、但关机后就开不了机,维修限入困镜,求大师指点!

网友A:
应该在电源板。。是不是待负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电源板。。是不是待负载差

电源板也查过了,没发现有问题啊

网友:
电源正常,主板电压正常,那就刷机

网友:
刷机试试,再看看主板1.2V供电

网友:
主板代换下试试。

网友:
刷机试试,像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大些,DC一DC帖片,数据。

网友:
检查一下主芯片的复位,代换一下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