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燃气热水器故障代码大全收藏版

楼主(2016-05-21):
海尔类燃热
故障现象序号燃气热水器故障原因排除方法
点不着火显示E1(看不到任何火焰)1液化气燃气压力过高或过低,液化气减压阀后压力应调整为2800pa左右。调整液化气减压阀或更换减压阀,点不着火时,如不能确定是机器故障,必须更换减压阀后再行试机。
2天然气额定燃气压力应为2000pa,压力较小时不易点火。气源压力较低时可适当调大小火二次压力。
3液化气钢瓶使用时倒置,残液倒灌进热水器燃气阀体内,导致燃气阀工作异常。可拆开清洗燃气阀,如燃气阀体内橡胶薄膜变形、破损则必须更换燃气阀体。
点不着火显示E1(看不到任何火焰4脉冲点火器损坏,导致无脉冲放电。更换脉冲点火器
5比例阀线圈无电压。检查电脑板在点火时是否向比例阀输出直流10v电压。
6风机转动很慢或风机不转。更换风机启动电容或风机
7.放电正常,点火针与火排距离太近或太远,放电很弱;或对燃烧室壁放电,造成点不着火。关闭气源,打开燃烧器,检查放电情况,调整点火针位置与火排距离在4±0.5mm.
8电磁阀没有开启,线圈断。电磁阀线圈电阻大都应在100W左右,
9电脑板无电压向电磁阀输出,不能使其开阀。测量主电磁阀和小火电磁阀电压是否有直流20V电压。
火焰已经点着仍显示E1故障(不报E2故障)1放电点火正常,火焰已经开始燃烧,但仍报E1故障.1、检查电脑板的黄绿接地线是否固定良好。
22、变压器的双黑线应有110V电压输出,此电压为电脑板检测火焰电压。
33、电脑板或火焰感应针受潮导致检测电路检测不到火焰电流。可将其烘干并在感应针和火焰检测电路电子元件上涂电子绝缘胶。
44、火焰感应针表面有杂质包裹,导致感应不到火焰,使用砂纸打磨感应针。
55、以上四条措施不能解决,可更换电脑板。
着火后熄火显示E2(可看到火焰)1风机转动很慢或风机不转。更换风机启动电容或风机
2电脑板的7824或324电子元件烧坏,比例阀的电压很小(一般为10V-20V),会导致比例阀开度减小,进气量不足而熄火。电脑板元件烧坏的痕迹比较明显,可更换电脑板。
3液化气钢瓶使用时倒置,残液倒灌进热水器燃气阀体内,导致燃气阀工作异常。可拆开清洗燃气阀,如燃气阀体内橡胶薄膜变形、破损则必须更换燃气阀体。
4液化气减压阀后压力应调整为2800pa左右,减压阀损坏导致压力过高或过低。调整液化石油气减压阀或更换减压阀。
5个别地区的天然气低峰时压力比较低,无法满足热水器的工作要求。天然气压力应在1000 Pa到2000Pa之间。检查机器在点着火后的气源压力(动压)是否正常,没有着火时的静止压力不能做为判定气源是否正常的依据。
6脉冲器放电后火焰没有立即燃烧,有几秒的延迟,并有爆燃现象。分配器右侧第一个喷嘴堵塞,造成点火困难。
7小火正常,但开中火时,火焰转火熄火,报E2故障。1、分配器右侧第4或第5个喷嘴堵塞,造成转火困难。2、传火不良,可适当调整风机挡板,减小进风口。
8小火正常,大火燃烧时黄焰,水温不热。报E2故障。拔开烟管检查机器排烟口是否有大量积炭现象,多发生于液化气机器,需要拆机清洗。
9天然气机型的机器,燃烧黄焰,冒黑烟,水不热。用户很有可能使用的是管道液化气,而不是管道天然气,误以为是天然气而买错机型。必须将分配器更换为液化气分配器后使用并清洗热交换器。
10冷凝式燃气热水器点火后报E2故障。净化器内部冷凝水管被白云石堵塞,冷凝器积水后烟气无法排出。应清理与净化器插接的不锈钢管。

网友(2020-01-17):
海尔JSQ20-H有时候自动熄火,熄火后打不然,电源灯闪烁,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