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伊莱克斯电磁炉开机黄灯闪不加热

楼主(2016-05-22):
今天接修一台电磁炉开机档位黄灯闪,不加热,闪一会就关机,拆机细听有间断加热声音,频率很短,于是想到可调电阻是不是坏了,拆下测量坏了,换了就行了,别的牌子的电磁炉可调电阻坏了,只是不加热,不会关机,这个牌子会自动关机

网友:
高手,问题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高手 驾轻就熟

网友:
真行,一猜一个准

网友:
电磁炉不加热都会自动关机,只是时间长短不一罢了。

网友(2019-09-27):
楼上的师傅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