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美的微波炉通电不加热,烧2500V 0.7A保险原因

楼主(2016-05-23):
一美的微波炉通电不加热,检查图中2500V 0.7A保险烧断,换保险后,调中火还可以,调高火反而加热很慢啥原因?

网友A:
那里有2500V0·7A保险???

网友:
应该是5KV0·7A

网友B:
微波炉高压保险通常为0.7A~0.8A/5KV。烧保险一般是由高压漏电所致,应查变压器、磁控管、高压二极管与高压电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有2500V0·7A保险???

不好意思,看错了  是5KV 0.7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高压保险通常为0.7A~0.8A/5KV。烧保险一般是由高压漏电所致,应查变压器、磁控管、高压二极 ...

您好师傅,这些原件漏电用万用表测的出来吗?我直接换个铜丝倒是不烧了,怎么中火加温快一些,高火反而加热很慢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师傅,这些原件漏电用万用表测的出来吗?我直接换个铜丝倒是不烧了,怎么中火加温快一些,高火反而加 ...

      你用低火试试是不是更快?如果是,那就是定时器安反了。

网友B:
如楼主换个铜丝尚安全无恙,那算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此说明原微波炉只是由于受潮致高压漏电烧了保险而已。我也曾遇到过,那是2010年的事:同事的格兰仕WD800CTL23-2H微波炉搁置于厨房地面许久未用,尔后使用时才发现开机无反应;我毛遂自荐拿回修理。经一番细致的检查后,方知只是高压保险0.75A/5KV烧断,其它无事。最后也只换了这保险而已(因一时没有元件,我还是修复原保险----保留原保险的性能---用的)。
不过,在此我务必向楼上者指出:以铜丝取代高压保险是万万使不得的!!!到时,一旦出事,楼主将后悔莫及。

网友:
保险丝是不能用铜丝带替的,危险,出事就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楼主换个铜丝尚安全无恙,那算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此说明原微波炉只是由于受潮致高压漏电烧了保险而 ...

别危言耸听,美的2015年以后的都没有高压保险了,也没见安全隐患。高压部分短路会烧市电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