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高手看此电路工作装来

楼主(2016-05-23):
如图中电路。   电路12伏正常吗? 电路中交流通路是如何的。 CPC会烧坏吗.

CPU发出控制信号,三极管导通,晶闸管触发,线圈得电工作。  问此电路正常吗。此电路12伏正常否。

网友A:
看电路应该是共地的,也就是说电路中一直是带市电的。那个线圈是干什么的?如果是继电器的话,就没有必要可控硅了。再有,CPU的工作电压确定是12V吗?最好说清楚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市电L端接到+12V处,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应该是共地的,也就是说电路中一直是带市电的。那个线圈是干什么的?如果是继电器的话,就没有必要可 ...

CPU多少伏供电不是重点。重点是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另外那是线圈要用220伏电压供电。 晶闸管控制得。

网友B:
不知道这是什么电路,不靠谱,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是什么电路,不靠谱,很危险。

版主说说,12伏电压正常吗,假如这样设计,先不管安全不安全,它首先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
不谈CPU12V供电和安全,如果CPU开机时低电平,电路应该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说说,12伏电压正常吗,假如这样设计,先不管安全不安全,它首先可以正常工作吗?

肯定不能工作了,要烧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能工作了,要烧CPU

问下你 你用的什么编辑软件  就是图中你红颜色画出的地方   电路对不对 我玩了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你 你用的什么编辑软件  就是图中你红颜色画出的地方   电路对不对 我玩了告诉大家

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