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型号为AT25266B的TCL电视无视频的修复(视频2的4052故障竟然影响视频1也不正常)怪...

楼主(2016-05-26):
前几天,应邀上门维修。一看是型号为AT25266B的TCL电视。试机,发现视频1有声音无图像,试换新的AV线,故障不变;把自己带来的“松下科技星”DVB机接上,故障不变。把电视转换到视频2,发现无图无声。

由此以上分析:主人的AV线和“白雪公主”中六接收机没问题,确实是电视故障。

开盖,发现电路板有两个4052视频转换器。从饭盒里找到一个4052,先换视频的4052(有声音无图像故障),换之,试机,故障依旧。

分析:如果视频1有问题,我换了新的4052,照道理应该视频1正常了,可为什么两个视频都还是故障依旧?难道不是4052的问题,是超级芯片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就麻烦了!

想了想,还是从简易着手,不要轻易动芯片。

想了想,视频2的4052还没有换掉,难道是,如果视频2的4052有问题,也会影响正常的视频1,导致连累视频1也有问题?

于是决定试换视频2的4052。可是只带了一个4052,已换上了。想了想,既然视频1的4052已换之,而故障依旧,说明原视频1的4052没问题,也不可能两个视频的4052同时坏。于是用原视频1的4052换掉视频2的4052。

抱着试试看、侥幸的心理,试机,奇迹发生了!视频1、视频2都正常了!接上中六信号,图像、声音完全OK!

请高手们讨论,为什么视频2的4052故障(无图无声)会影响原本正常的视频1,导致其也不正常(有声音无图像)?

网友:
    由于失误,版主把此贴生成的文章,又不能撒销了。必须给楼主更正的是,此贴楼主修好了也不知怎样修好的。此贴的AV1和AV2分别由两个4052单独分开转换视频和声音的,不是象楼主说的AV1图像和声音由一个4052来转换的,而AV2的图像和声音由另一4052来转换的。明白这一点,修此类故障就简单了。看图纸:楼主开始换的是声音转换块,后换的才是视频转换块。

网友:
给你份图纸研究下AV1 AV2之间的关系吧;

网友:
看了图纸你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两个4052一个是视频转换,一个是音频转换。

网友:
你切换到AV2时,AV1有接信号吗?

网友:
4052就是2个视频切换的,tv av的切换在大块里

网友:
你所谓的视频1实际是音频转换,TCL电视有的机芯是无图像有声音,大家都知道,真正的视频转换是你所谓的视频2,因为该块损坏,所以才会出现视频1,视频2都没有图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