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开机显示E7(成功修复)

楼主(2016-05-28):
今天下午接修一台杂牌电磁炉

“假美的”

“假美的”

插电能通电 拿盘装水放上去一开机就显示E7

显示E7

显示E7

这个故障代码第一次见 跟客户说如果能修好的话价格是(绿黑黑金) 客户爽快答应修 说明天来取 然后走了
下午没空修 一直忙修别的 八点多吃过晚饭后 开始拆盖检修 先是目测一遍 内部环境挺干净的 没什么明显迹象

内部挺干净的

内部挺干净的

请出“胜利老表”对线盘中间那位传感器测量因为环境温差80几K正常

正常

正常

再在路测功率管温度传感器19K正常(其他品牌 如美的一般是10K左右 )

正常

正常

暂停片刻 决定补焊一遍试试 结果失望 讨厌的E7它还在呢

我要冷静一下 点一支“有害健康”

吞云吐雾过后 仔细认真努力一番 终于发现这小子已无生命迹象

这小子已无生命迹象

这小子已无生命迹象

下面还注明“密码”呢

2K

2K

废中寻宝 1块2块3块。。。不容易呀

红黑红金

红黑红金

此处省略。。。

完美结局

OK

OK

网友:
好帖子,看完后心情很愉悦!

网友:
捉迷藏也不行,照样找到你。

网友:
怎么想到这只电阻的?正常时,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还带点幽默,眼力也好这个小电阻都被你找到了,真佩服。

网友:
哇塞,点一根有害健康就能看出是r9坏了,楼主您真牛,是谁借您一双慧眼把这纷纷扰扰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呢

网友:
E7是什么故障?主查什么电路?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我想问一下这文字 怎么才能写在图片下面。楼主这胜利表啥型号的,我正想入手一款胜利数字表!!

网友:
哇,你真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