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KX-MB2033CN一体机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27):
    机器不通电,拆出电源板通电测量,发现电源板输出只有3.2V电压(正常24V),根据经验基本判断是电源板输出端稳压控制电路出问题(因为若是电源板前级出故障,电源板不会有电压输出的),为了确定故障部位,断电,拆除输出端两组输出电压的保护稳压二极管,焊开稳压反馈光耦的1、2脚,快速开关电源并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发现电源板有50V左右的电压输出,说明故障部份确实是输出端的稳压控制电路。控制电路很简单,手工绘制了控制电路图,用表重点检查了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D110,均没发现明显异常,但测量稳压管两端的电压时却为0,于是拆除D110,由于不知道此稳压管的稳压值,只能用代用法偿试更换,为了安全起见,我开始用5.1V的稳压管装上,通电发现电路板已经有19V左右的输出电压,进一步提升稳压电压,于是用6.2V的稳压管接上,通电,呀,好家伙,电路板稳稳当当地输出24.3V和8.1V的两路电压。联机测试,机器已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好思路好技术。

网友:
有技术真好。

网友(2016-09-22):
技术好 思路顺

网友:
这个手工绘图不错,值得学习,借助有效的理论知识,做出实际的电路图来进行深度分析,牛…………

网友(2017-03-26):
谢谢分享,好思路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