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先科唱戏机固件,谢谢

楼主(2016-05-27):
先科CDA 870 7寸 主控C100 板号MX570

网友:
官网看看有没有

网友:
什么板号不写完整,板号很重要,没板号怎邦你,你就等吧

网友(2016-09-14):
到官网找吧,外面找的很容易出现个别功能不能用的现象

网友A:
给你一个试试,先科CDA870 主控C100 板号 MX570.BIN编程器数据,注刷机前先备份原机数据,

新建文件夹 (10).part1.rar

新建文件夹 (10).part2.rar

新建文件夹 (10).part3.rar

新建文件夹 (10).part4.rar

网友:
好像是刷那个25lxx吧。

网友(2016-11-17):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试试,先科CDA870 主控C100 板号 MX570.BIN编程器数据,注刷机前先备份原机数据,

你好,我有一款先科M695的唱戏机有软件故障,我给他系统还原了,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请问有没有可以装的系统吗

网友:
看戏机软件要用编程器才能刷机,读取也要用编程器,你的机器可能不是软件问题,你可以把原机软件读取出来,在传上来看看能不能修复。你最好把机器问题、型号、主控、板号写全。

网友(2017-04-08):
请问官网在哪呀,真正的先科也没有唱戏机这个产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