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换管后冷藏结冰,冷冻温度不够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28):
刚维修一台冰箱,开背盘管,原来的蒸发器是固定在一块板上,温控器也一样,换管后直接贴在箱壁,温控器放在旁边。5天后客户反应,冷藏室结冰,冷冻室不够冷,是不是与温控器有关?还是有别的原因。试机时冰箱很难停机。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什么牌子,毛细管先冷冻还是先冷藏,个人认为把毛细管改为先进冷冻,温控贴在冷藏管上

网友:
小问题。制冷剂加多了

网友:
冷藏盘多了吧,不容易停机应该冷冻更厉害啊。

网友:
    可能是哪里还有漏点

网友:
你为啥要把板去掉,就为买破铝吗?  得不偿失!

网友:
是不是管路没处理好,还有其他漏的地方?

网友:
可能是哪又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毛细管先冷冻还是先冷藏,个人认为把毛细管改为先进冷冻,温控贴在冷藏管上

毛细管先冷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