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维修方法

楼主(2016-05-28):
电压力锅使用时间一长同样会出现故障,应对不同的故障我们解决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电压力锅出现故障时我们也要分析出它出现故障的原因,这样才能更好的去解决。
电压力锅维修

        故障一:

        使用电压力锅经常出现糊锅的现象。

        维修方法:

        电压力锅出现糊锅的现象是因为机械定时器停止计时或者是旋转按钮被卡住了,我们在进行电压力锅维修的时候就应该更换定时器旋转按钮,使得按钮和面板的摩擦为0。如果是因为电压力锅的电脑传感器的温度过高导致电压力锅糊锅,就应当更换电压力锅的传感器。

        故障二:

        电压力锅的边缘出现漏气的现象。

        维修方法:

        电压力锅边缘出现漏气的现象,首先应当检查压力锅的密封圈是否放好、损坏或者是有异物,在进行电压力锅维修时就应当更换或者是将密封圈清洗干净。电压力锅的内胆变形也会导致电压力锅的锅盖边缘漏气,这时就应当更换内胆。

电压力锅维修

电压力锅维修

        故障三:

        电压力锅的限压放气阀出现漏气的现象。

        维修方法:

        电压力锅的排气管出现磨损,导致放气阀漏气,在进行电压力锅维修时就应当更换排气管。电压里锅的盖面限压放气阀排气不畅导致放气阀漏气,应当在进行电压力锅维修时更换限压放气阀。

        故障四:

        电压力锅的浮子不能上升。

        维修方法:

        电压力锅的浮子不能上升的原因是浮子被推杆连板卡住,在进行电压力锅维修的时候最好将电压力锅送到维修点进行维修,避免自己在进行维修时,将推杆板损坏。电压力锅的锅盖没有关合到位也会导致电压力锅的浮子不能上升,在维修时应该将锅盖合到安全的位置取出。

电压力锅维修

电压力锅维修

        故障五:

        电压力锅的锅盖不能打开。

        维修方法:

        电压力锅的浮子没有落下会导致电压力锅的锅盖不能打开,在进行电压力锅的维修时只要使用筷子将浮子轻轻的压下去就能使浮子落下,将锅盖打开。电压力锅的推杆连板和毛刺的角度有问题同样会导致锅盖不能打开,在维修时需要更换推杆的连板或者将推杆上露出最长的时候的使用尖嘴将推杆往上扭,这样就能解决电压力锅的锅盖不能打开的问题了。

网友:
这几点做维修人员都知道的

网友:
一般都知道,这是基本常识,谢您的再度明示

网友:
这种资料只能对用户说,对用户科普而已。

网友:
好文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