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维修案例)松下TH-P50U20C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5-28):
接一转修机松下TH-P50U20C,不开机。客户说前一师傅修了很久没修好,说有个东西没配件修不了。打开机子看到电源板副电源位置好像进水有些元件被腐蚀了,ZD508,ZD504都变色了,D503位号有个二极管一个脚被焊开了,用表查了一下正反向都无穷大,应该就是前一师傅说的东西了,拆下看型号是T3D06,查资料得知是个瞬变二极管,反向耐压700V稳压管稳压值150V,电源回路消除反峰电压保护开关元件的。这个二极管正常情况下用表是查不出来好坏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所以经常被误判为器件损坏,只有接入电路才可以查出好坏,取下二极管接入300V电路,发光二极管亮,测二极管两端电压为150V,说明该管是好的,反之即是坏了。接入电路经测试该二极管是好的,目测板上元件ZD508,ZD504都变色了,拆下果然已经漏电,换上两个5.1V稳压管,查了外围其他元件没发现有短路的开机有电压输出装上板后开机正常。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 松下电源板问题比较多。如果换板比较贵

网友:
楼主分享测量T3D06的方法不错。

网友(2016-12-15):
谢谢分享!等离子难学啊

网友:
谢谢分享,我正在修一台松下等离子50寸电视机也是付电源坏,坏了小桥堆 2a保险 电源管打火一只脚烧断,还查了d503测不通,以为坏了换一个二极管,上电有二组电压输出7.5v  1.5v。看了你的贴子装上原装二极管输出电压就对了一组16v,还有一组5v。

网友(2017-01-15):
我的松下TH-P50U20C,不开机,红灯闪10下,能帮我修吗

网友:
手动为楼主点赞。

网友(2019-03-18):
楼主天才的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2020-04-29):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