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32A150C 数据

楼主(2016-05-29):
大家好,修一台东芝电视,故障为 不开机,指示灯亮,电源输出端正常, 指示灯每隔一会会闪一下, 按键 和遥控都不起作用。没有背光开关电压,逻辑板没有供电电压, 是不是数据的问题? 求教!

网友:
要测量电源板和主板的各种电压是否正常,不要动不动就怀疑数据,有好多不开机故障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希望你注意。另外在刷数据时要养成先备份的习惯。

网友:
先易后难,先重写数据试试。

楼主:
  谢谢热心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