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小米移动电源16000输不出电

楼主(2016-05-30):
大家好:小米移动电源16000输不出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
大家好,请问;小米移动电源16000mah电源输不出电是什么原因,拿到其他维修店也无法修好,请好心人帮助,表示感谢

网友:
你现在检查了哪些,有什么数据,说明白了大家才好帮你。

楼主:
电源的正付极电源正常为4.2V,直接从电池的正付点量到电源输出的插口两端有电源,中间的两条没电输出,从插口插上线输不到手机里面,没反映。

楼主:
刚拍的要维修的这个电源,谢谢板主

楼主:
可能是没几个人修理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没几个人修理得了?

收不起价别人不乐意修

楼主:
别人说那电源模块 难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不起价别人不乐意修

是电池升压的问题

网友:
可能象笔记本电池有电源管理芯片,用到一定次数或某个电池有问题就锁定,无电源输出,要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