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测量VGA信号学用示波器(-)

楼主(2016-05-30):
       测量VGA信号学用示波器(-)
       简单介绍VGA,与示波器使用.
       为什么选择VGA?因为VGA信号里面有熟字信号和模拟信号.
       我们用电脑主机的VGA 信号采用DB15 接头,
       信号排列
      1 R 6 R地 ,2 G,7G地, 3B 8G地,这三对信号频率较高用同轴线,
       12H 13V,同CRT一样离不开同步信号.扫描原理网上泛滥,这里不再赘述. 12 15 脚走DDC信号采用IIC协议.主机要通过这两条线读显示器内部存储器,知道显示器的的型号,分辨率.
      先看R信号和H线号时序图,因为在白色图象下RGB 波形都一样,是两通道示范波器这里只选择了R和B信号.
      下图是R和B信号时序图
       RGB电平从某个设备测得才0.432伏,比0.7伏偏低,反映出图象偏暗.电脑主机输出正常应为0.7V左右,不接显示器有1.4V左右.

网友A:
知道这个对维修多大用处

网友:
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网友:
愣是没看懂,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这个对维修多大用处

当一台电脑开机不显示时,用这样方法测量,一秒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一台电脑开机不显示时,用这样方法测量,一秒定故障。

咋说呢。不开机的时候  如果主板有问题不会输出VGA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一台电脑开机不显示时,用这样方法测量,一秒定故障。

按某些人的想法,什么JB欧姆定律,根本不用学.修机也用不上,学它干啥.坏了换个板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某些人的想法,什么JB欧姆定律,根本不用学.修机也用不上,学它干啥.坏了换个板不就得了.

淡定,在技术不值钱的今天,说什么都正常不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一台电脑开机不显示时,用这样方法测量,一秒定故障。

老大  示波器  好 还是示波表 好 那个实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  示波器  好 还是示波表 好 那个实用点

在相同价格的情况下,示波器配置比手持示波表高几倍,性能也就高出几倍。坐店用示波器,上门一般选示波表,也可以选超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