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松下等离子电视PDP维修要点

楼主(2016-06-03):
  【重要】PDP维修的重要提示
1、PDP发生“机器保护、电源指示灯有规律闪烁”的故障,无论闪烁多少次,大部分都是由于机器某个主要工作电压发生异常引起的。

2、在检修上述故障时,千万不要以《维修手册》中的“电源LED 闪烁次数图”来作为“是哪块电路板坏”的判断依据,务必测量机器的各个主要工作电压,看看有哪个电压异常。

    【重要】PDP维修的重要提示
3、机器的主要工作电压指的是:①各部分电路的工作电源,比如:12V,15V,3.3V,5V,1.2V,1.8V等等;②光栅形成的主要电压,包括:Ve,Vsus,Vset,Vscn,Vda,Vad等等。

4、 有可能是某个工作电源的电压形成电路异常,也可能是各个保护检测电路自身的故障,都要一一仔细检查。

5、提醒:如果通电后马上红灯闪烁,说明有工作电源严重短路、负载过重,电路板之间的连接线或接插件接触不良也会引起各种故障。

    【重要】PDP维修的重要提示
检修重点:

1、如果是某个主要工作电压异常,一般情况下是这个电压的形成电路的问题,或者是这个电压的稳压调整电路的问题,多数是分压或取样电路的电阻、晶体管、电容不良。

2、如果是保护检测电路自身异常,多数是起保护作用的稳压二极管、或者是保护电路中的电压监测电路的分压取样电阻不良。

    【重要】PDP维修的重要提示
不定时自动关机的检修提示:

①再续前言,PDP发生自动关机、保护,多数与某个“主要工作电压”或“保护检测点电压”发生异常有关,只要机器检测到某个电压达到“保护”的临界值,就会自动关机。

    【重要】PDP维修的重要提示
②因此,不定时自动关机的故障,就是有某个“主要工作电压”偏离了正常值,当它达到“保护”的临界值,机器就自动关机;如果没达到临界值,机器就正常工作。比如一个“保护检测点电压”正常是7V,低于5V或高于9V就会保护,如果你测量到这个电压是6V(偏离了正常的7V、但未达到保护临界值),其他“主要工作电压”基本正常,那就是这个“保护检测点电压”出问题了,当它偏离到保护临界值,机器就自动关机,所以就有不定时自动关机的故障。

    【重要】PDP维修的重要提示
③所以,我们在检修“不定时自动关机”的故障时,只要监测各个“主要工作电压”或“保护检测点电压”,看看有哪个电压偏离了正常值,就知道故障原因了。不要管机器目前还能正常工作,只要找这个异常电压,就检修这个电压的形成电路或取样电路。

    【重要】PDP维修的重要提示
屏有竖带的判断方法:

图像上有一根“一个像素点大小的竖线”,都是屏不良。那当PDP发生屏上有宽的竖带时(不是细的竖线),如果是纯黑带,基本上都是屏不良、而且供电电阻开路;如果黑带内有闪亮,则供电电阻没坏。要判断是否屏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判断:以“屏接口软线”的小铝板作地,对比测量相邻两个“屏接口软线”(竖带对应的接口和旁边的一个)的每个引脚的对地阻值,正常情况下,每个接口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如果竖带对应接口的软线引脚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引脚对地阻值与旁边正常的接口对应引脚明显不同,就是屏坏了。比如竖带对应的接口是CB2,那就与旁边正常的CB3对比测量每个引脚的对地阻值,看看是否都一样。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顶一个!

网友:
下次修机碰到问题,定向楼主请教

网友:
你好:开机发现松下42寸等离子彩电只有左边半边图像了,右边是是一黑一白,声音正常。去年上门服务过,知道怎么清洁,费力拆开以前师傅清洁过的地方用酒精与橡皮擦接口,发现故障依旧。请教是不是清洁不到位还是其他故障?

网友:
请教师傅松下TH-50PZ80C。红灯闪两下不开机,单独测试P板,5V待机有,15V开机时有之后消失。VS一直没有。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
您好,请教您,PH-42PV80C开机白屏,是程序坏吗?求程序

网友:
你好,最近维修一台长虹等离子3DTV5078B根据客户说明电视看着看着就突然炸了一声,后面经过测试发现是y板损坏,淘宝买了换上可以了,就是屏幕色彩有点暗,还有是屏幕上方有一小段横线,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松下th-p42s01c插电继电器就吸合,vs207v ,v d60v ,va22v,检查后q355坏了,ic701可能也坏了,但看不清型号,不知哪里有卖

网友(2016-07-04):
昨日接一台松下p50x20c等离子视,故障是图像模糊,彩点彐花.该机用
MC127H36U13屏,SC板是TNPA5063,现测得机的各点电压如下:
Vsus=190v   VA=54v  TP15=15v
SC板:   TPVAD=-197v   TPSC1=55v   TPVSCN=-43v   VFG=-90v
请教李师付烦告知以上电压是否正常?  该屏没有标注电压,   另测量16v-F  15v-F 5v-F电压正常.该机试換过主板及SS板,仍旧一样.望师付指教,谢谢.

网友(2017-02-19):
请教李师傅:有一台松下42PZ80C开机绿屏(全绿),应该怎样检修?谢谢!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丰富,分享了。

网友:
你好楼主,以前没接触过等离子,接修一台松下42pv8c,有电源,开机绿灯一直快闪,得有40次左右后稳定绿灯,可看见背光亮,但黑屏,无声。正常开机应该闪几次红灯后转绿灯开机,但现在红灯不闪。测过各组电压,没发现异常。用户反映之前能开机,但明显闪红灯的时间比正常时长。无从下手,请大咖们指教

网友:
我的松下42c33有时能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再开绿灯亮无反应,怎么处理

网友:
长虹50U1是等离子电视吗?

网友:
楼主好技术,赞一个

网友(2017-07-06):
楼主在吗?有问题请教,看我帖子,谢谢先

网友(2022-06-22):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