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美的压机,空载4A电流正常吗?

楼主(2016-06-05):
收的一旧空调,空载电流4安,加氟到位电流,6安,最大电流7安压机油变黄了,电容35,UF正常,电压230也没问题,效果还挺好,就想问下这个4安电流正常吗?从那来的,压机估计还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谢谢!46的压机换多少油,

网友:
空载本身就电流小没问题

网友:
电流基本正常,只要压机不过热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空载4A不是小,是大了,一般这种机器空载2A点流

楼主:
挂机空载一安多点,3P空载3A,有的2A也正常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换几多油,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换几多油,怎么计算

抽多少出来就加多少进去,如果用一次性杯子计算方式,适当可以多加半杯

网友:
电容35小点吧,一般怎么40~55之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