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投影机NP610/510W/510/405/305系列投影机维修指导书

楼主(2016-06-06):
如题
一.            检查POWER指示灯是否橙色,如果不是那么可能由下列原因引起:
1. 滤波电源保险熔断。
2. 滤波电源和低压电源之间线缆断开。
3. 低压电源和主板之间线缆断开。
4. 电源模块故障(POPW的1,2,3脚没有4.2V输出)。
5. 主板故障。
流程:
                           有

  更换主板

        无                                     有

  更换低压电源

  更换滤波电源

附主板POPW引脚电压:

  引脚

  信号名称

  待机模式

  开机模式

  相关电路

  1

  VCCS+4.2V

  4.2V

  4.2V

  CPU,video processor system

  2

  VCCS+4.2V

  4.2V

  4.2V

  CPU,video processor system

  3

  VCCS+4.2V

  4.2V

  4.2V

  CPU,video processor system

  4

  GND

  GND

  GND

  GND

  5

  GND

  GND

  GND

  GND

  6

  VCCS+6.2V

  6.2V

  6.2V

  MONITOR-OUT, Video • Sync buffer circuit

  7

  GND

  GND

  GND

  GND

  8

  VCCS+15.0V

  15.0V

  15.0V

  Fan driver,Audio processor, Audio AMP

  9

  VCCS+15.0V

  15.0V

  15.0V

  Fan driver,Audio processor, Audio AMP

  10

  GND

  GND

  GND

  GND

  11

  VCCS+17.5V

  17.5V

  17.5V

  LC driving and panel power source

  GND

  GND

  GND

  GND

  13

  PFC ON

  0.01V

  6.2V

  PFC ON

二.            检查待机情况下的 “STATUS状态指示灯”是否闪烁红色。
1.  每3秒闪烁一次,灯泡盖脱落,检查灯仓开关,Error Log读取信息为“ E1-1 ”。

流程:

  安装好灯仓盖

  测量灯仓开关

2. 4秒闪烁两次,温度报警,Error Log读取信息为“E2-1E2-2”, 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
①     内部或者外部温度过高
②     过滤网堵塞
③     温度传感器故障
④     风扇散热效率降低(可更改为高速模式测试,如客户接受相对大一点的噪音即可)
⑤     主板故障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1.gif用Error Log读取机内错误信息

流程:

  E2-1 双金属Bimetal温度检测报警,NP610/510W(7N970074),NP510/405/3057N970082

  E2-2 热敏电阻Thermistor温度检测报警 NP610/510W (82R26271), NP510/405/30582S47271

3.  5秒闪烁3次,电源模块故障,参阅第5部分。
4.  每6秒闪烁4次,风扇报警,ErrorLog读取信息为E4-1,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
①     风扇故障(可能风扇本身出现故障或风扇被异物卡住)
②     主板故障
  用Error Log读取机内错误信息

流程: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4.gif根据Error Log信息判断出现故障的风扇

  更换风扇

正常

                                                           不正常

注:风扇1脚为供电,电压在5∽7V
风扇2脚为地
风扇3脚为反馈:电压1.6V

附Error Log错误信息对应风扇(详细信息参考“ERRORLOG 故障诊断”文档说明

OSD表示(Hex

Fan E

Fan D

Fan C

Fan B

Fan A

0000

0001

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0A

000B

000C

000D

000E

000F

0010

0011

0012

0013

0014

0015

0016

0017

0018

0019

001A

001B

001C

001D

001E

001F

注:风扇A:液晶板(红色)散热风扇
风扇B:液晶板(绿色)散热风扇
风扇C:液晶板(蓝色)散热风扇
风扇D:灯泡散热风扇
风扇E:主散热风扇
具体风扇故障判断说明:
·如显示风扇A故障,有可能是风扇本身或主板问题,因风扇A、B和风扇C通用,可
交换插接测试重新开机后再读ERROR LOG查看,可确定是风扇本身还是主板问题。
·风扇D和ABC供电相同 也可相互替换测试
·风扇E可将反馈端和正常风扇反馈端连线短接来进一步判断(尽量不要焊接以免NEC看出影响保修),测试前先要测量一下引脚间是否有短路的情况存在以免出现人为故障。
·所有风扇的线序及反馈电压均相同
5.8秒闪烁6次,灯泡故障,Error Log读取信息为E6-1, 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
①灯泡故障
②高压电源故障
③低压电源故障
④主板故障
流程:

  更换低压电源(更换前先检测高压电源输入端是否短路以免再次烧坏低压电源)

  更换高压电源

               是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4.gif 是

  更换主板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5.gif                                                                          否

附主板POLC引脚电压:
  引脚

  信号名称

  待机模式

  开机模式

  相关电路

  1

  RXD

  3.18V

  +0.2V

  Serial interface (Reception)

  2

  GND

  GND

  GND

  GND

  3

  +3.3V

  +3.3V

  +3.3V

  ——

  4

  LAMP_SW

  +3.3V

  +1.6V

  Lamp lighting control

  5

  TXD

  +3.3V

  +2.54V/1.10V

  Serial interface (Transmission)

附高压电源CN1引脚电压:
  引脚

  待机模式

  开机模式

  1

  300V

  350V

  2

  空

  空

  3

  GND

  GND

  4

  0V

  19V

6. 如果STATUS状态指示灯循环闪烁6次,并且用Error Log读取信息为E8-2,那么请先尝试更新主板Firmware1.04版本。
.检查LAMP指示灯状态
1.在待机状态和开机状态LAMP指示灯每秒闪烁一次红色,是由于灯泡使用寿命已到期限,提示客户更换灯泡,需尽快更换灯泡并且将灯泡使用时间复位,否则灯泡可能会出现爆炸。

2.待机状态,LAMP指示灯常亮为红色。是由于灯泡使用时间已超过使用极限,这种情况无法启动机器,请更换灯泡并将灯泡使用时间复位。

四.检查在开机之后POWER指示灯是否一直会闪烁绿色,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
①主板故障
②连接线缆故障
③LCD面板故障

五.无图像显示或者图像异常故障的判断
1.菜单图像正常,外部输入信号不能显示。此种情况说明光机部分大致没有问题,问题会出现在接口部分或者主板图形处理部分。
2.菜单图像和外部输入信号全部不能正常显示。
①画面出现色斑,有可能是集光器镜片脱落引起。
②刚开机时图像显示雾状且聚焦调节不起作用,可能是由于温差导致投影机结露不能正常显示,需要将投影机在通风处放置3小时后再点亮投影机。
③  画面整体或者部分颜色异常,可能会由以下原因引起:
·液晶排线故障
·主板液晶排线插槽故障
·OPT组件故障
·主板故障
·光机内部故障(反射镜片滤光镜片 偏振片等)

. 灰尘清理方法
1. 按照维修手册指示,将镜头、光通道拆卸下来
2. 用洗耳球或气吹工具吹去表面的浮尘
3. 一般用占水的棉花棒或麂皮将镜头、镜片、LCD上的尘土擦净;尤其现在上市的小型投影机液晶组件中的液晶板和偏光片间的缝隙非常小,其他工具无法进入,需购机床上用的0.4-1.0mm扁塞尺。用麂皮沾点清水(潮湿一点)包上塞尺即可进入清洗。如环境特差的地方(歌厅,洗浴中心)使用的投影机需清洗,因油烟大,大量油烟尘埃吸附在液晶板上,清洗液可用洗涤灵稀释,清洗一遍后再用麂皮沾点清水重复清洗一遍。
4. 按照原样组装还原

网友:
资料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很好的资料很好的资料很好的资料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6-09-24):
楼主大人,可有这种型号投影机的电路图,给一份,谢谢了

网友(2018-01-31):
很好,非常详细。

网友(2019-04-16):
很详细,谢谢了下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