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图码 hd20 投影显示颜色过渡不均匀,明亮光图像有光圈

楼主(2016-06-10):
奥图码 hd20 投影显示颜色过渡不均匀,明亮光图像有光圈

奥图码的投影,hd20,投射出来的影像,感觉怎么这么差!不知是哪里有问题了?过渡不均匀,明亮的图像有亮斑,渐暗过渡有光圈.不知能看懂我的意思了吗?就是比如电脑上显示一个从高光渐变至暗的图像,本来是很顺滑的,可是hd20投影到新刷的纯白腻子墙上就会出现光圈过渡过去,而不是顺滑的渐变.

图片好像不能添加本地照片?级别不够还上不了图.

这图像质量没法看了,不知是哪里的问题.首先怀疑是色轮脏了,拆开,用棉签小心的拭擦色轮两面,装上试机结果依然是那样.

大侠们给看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镜片,这个跟色轮没关系的

楼主:
阴天中午,室内,新刮白腻子墙投影与液晶显示器的图案对比.
显卡双头输出,一头vga接液晶显示器,一头hdmi接hd20投影,手机拍照.就是这效果.以前单独拿高清播放机接投影也是这种效果.亮度/对比度/色度等要调得很低,总体亮度变暗了才有点改善,但这不是办法,只是遮住自己耳目而已.

会跟镜头有关?我这个hd20镜头筒旋转是起调焦作用,往外旋过头了就拧下来了,也只有先把镜头拧下来才能拆开机壳,镜头不会挡住盖板.

网友:
可以说,跟镜头100%没关系,我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
dmd芯片吗?还是图像处理芯片.这个现象就像电脑显示器桌面调整显示256色一样,而不是32位色.颜色/光强过渡有明显的阶梯层次.

楼主(2016-08-16):
前天怒不可遏,拆机了.

要拆开dmd散热片时,发现似乎有一侧有缝隙,可以看到螺母上的胶垫,事后思考是否会是原来未拧到位,会造成dmd芯片接触不好?dmd座板上有些触点铜箔似乎有黑点,反正我是用沙橡皮把所有触点以及该dmd连接板的对外连接插槽铜箔都擦亮了一遍,当然,产生的尘渣我已小心处理,dmd芯片表面未落有杂渣.
其他未发现有什么肉眼可见不正常的地方,螺丝很多,庆幸的是,小心装回后,螺丝刚刚好用完,没多出来的.

晚上试机,期待出现靓丽颜色,结果...一切如常...还好,拆机没造成可见损伤.

这个图像啊,红蓝绿都有了,不缺.似乎就是亮度出了问题,好像是亮度gama调整调出了极端状态的那种效果.就是从高光到暗区,过渡曲线很不流利,从高光一下子就掉进了暗区.具体到画面上显示结果就是,比如显示脸部,稍微亮点的地方就过曝,稍微暗区的地方就黑压压一片,于是,一张脸,就能看到好多分层的光圈,过渡很不自然,就是这个意思.

不知这种故障问题还可能出在哪个部分,大家随便指出怀疑的地方,反正我dmd芯片都拆出来了,没有不能拆的地方了,我尽量在无损状态测试下

网友:
换个输入端口看看啊, VGA,AV输入之类的。目测是前端信号处理器和信号输入的问题,估计是LVDS时钟信号丢失或者恢复的不好。如果仅仅是HDMI端口出问题的话检查HDMI输入插座是否有老化,几组LVDS输入信号是否有异常,HDMI切换控制芯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