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傅,这种表给汽车加氟的流程是怎样的啊

楼主(2016-06-12):
请问各位老师傅,这种表给汽车加氟的流程是怎样的啊?或者介绍一个帖子的链接也可以哈。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跟空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空调一样

空调加氟一只表就可以了,这个7双表要怎么连接呢

网友:
一个高压一个低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调加氟一只表就可以了,这个7双表要怎么连接呢

接一个蓝表就行拉,红表锁紧,中间加冰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蓝表就行拉,红表锁紧,中间加冰种。

哦,谢谢你了

网友(2016-08-13):
双表还有个好处,高压表不用的话,可以接真空泵抽真空用,其他照5楼做法

网友(2017-07-31):
高压表不用的话,可以接真空泵抽真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