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格力变频空调显E6

楼主(2016-06-18):
型号:格力KFR-26GW/K(26556)FdD3A
故障:不制冷  空调几分钟后出现代码E6
检查:内机运转正常,遥控器应用正常。外机无法运转,三灯熄灭:交流电压223V正常,信号2.7~12.8V正常,直流+- 310V正常,低压15V/12V/5V不达标。
处理:摘板 维修
此机已经6年多,已出保,换板或维修该板?客户选择维修该板。
主板插电检查:(目标电源电压部分先弄好它)
交流电压:~226V    (正常)
桥堆P1~G1=312V    (正常)
桥堆 P2~G2=195V   (正常)
场管D/ S  GT30J122    (已开路)
TOP243YN电压     (不正常)D/S端已接近开路状态
TOP243YN出现问题时:(具体正常参数在下图有标)
三个大电容自身已冲电量是无法自己释放电。务必给予放电(用220V灯泡60W~100W) 否则会被电危险(我拆外机主板时被电过,滋味你懂)。更换TOP243YN之后就不会(约有3分钟左右的放电时间)被电的问题。各稳压管电源电压 输入与输出 电压很低,在断开稳压直流电压之后的负载与保护电路,才能确认TOP243YN 的 震荡分配集成电路电压的基本 通断情况,维修经验给予判断TOP243YN是否正常是关键。
更换配件:绝缘型场管GT30J122   、 开关电源分配集成TOP243YN
特别提示个:在测量U406稳压集成7815输出时,切记 表笔负极务必的搭在桥堆G2位置(与搭在另一组15V/12V/5V不同的负极U404散热片上),否则,测量出来的数值只有2.3左右V。
在此平台希望与大家继续交流

3人赞赏

网友:
这个帖子看过了,不错

网友:
帖子不错,错别字请注意,楼主应该打拼音的吧?

网友:
前几天见过没修好.帖子真好

网友:
很详细  赞一个

网友:
图文并茂,好贴

网友:
案例真的很好,谢啦!!☆⌒(*^-゜)v

网友:
不错正在学习变频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