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I 5500F+打印机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6-06-22):
接修两台OKI 5500F+针式打印机,故障是开机一下有电,什么功能都正常。但是关机后又不能开机了,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拆机测试,正常时5V电压正常。不正常时5V电压2-4V之间跳变.故障点找到了,但是元件太多无从下手。。网上查了下电源板一块要100+。。。。干脆自己动手了,网上查了下此电源板板是通病!但无维修方案。根据经验,直接换掉开关电源部分50V56UF所接那个二极管。试机好多次都正常了!用万用表200M档测反向居然有阻值。说明此二极管漏电!以下是两块板子的故障二极管所测的反向值!表达的不好,见谅!

网友:
数字表用200M测二极管是利用档位电压高吗?

网友:
胆大心细有钱途

网友:
很有意思,收藏了。

网友A:
为啥是用200兆档位  这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是用200兆档位  这是什么二极管

开关电源部分低压供电。也就是例如采用TL494电源的供电部分二极管!我也称呼不来这部分叫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