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冰箱判断压缩机和变频板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6-06-22):
   变频板业余条件下的检测方法:可将两块万用表置于750V交流电压挡,将它们的一根表笔接地,另一根表笔接着变频板的U、V、W三个输出端的任意2个脚上,为电冰箱通电,万用表会显示3次跳变电压,并且变频板上的指示灯经一段时间长亮后,开始以较大的周期闪烁3次,最后连续闪烁20次,基本说明变频板正常,故障是压缩机异常;否则,说明变频板异常。

网友:
不错,有空试试

网友A:
有资料介绍  用三个灯泡   分别接在 U V W  端   板子正常的话 灯泡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资料介绍  用三个灯泡   分别接在 U V W  端   板子正常的话 灯泡会亮

220V的灯泡吗?

网友A:
是啊   很多资料是这么解释的    根据原理  我也觉得 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很多资料是这么解释的    根据原理  我也觉得 行

好办法,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资料介绍  用三个灯泡   分别接在 U V W  端   板子正常的话 灯泡会亮

那是交流变频压缩机里面电机跟普通三相电机一样 冰箱用的是直流无刷电机也叫交流同步电机驱动完全2回事

网友:
你这是多少年前的变频了。。。。现在的完全不一样 找个恩布拉科的机器试试去 按你这个办法直接会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交流变频压缩机里面电机跟普通三相电机一样 冰箱用的是直流无刷电机也叫交流同步电机驱动完全2回事

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我只知道   不管 压缩机是交流的也好、直流无刷的 也好    只要是变频板子是正常的   U V W   有电输出  灯泡就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