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Q迪变频空调内机不显示故障代码,外机启动一会就停,过一会又启动。

楼主(2016-06-24):
室内机不显示故障代码一直都是自然风,外机压缩机启动一会就停了过一会又启动,我把压缩机线拔了也是一样风扇转一会就停了。请问各路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还是刚刚开始做格力售后。很多问题不懂。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刚刚开始做格力售后。很多问题不懂。请指教!

可能就主板问题!!!!!11

网友A:
用遥控进自检看看

网友:
学习一下,等下一楼正解。

网友:
通讯电路故障,今年已经修好二个了,都是不显示代码

网友:
楼上的你说通讯故障、那你是怎么解决的是换线还是换板!

网友:
换主板,一般是主板检测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进自检看看

我试试看,回头再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