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温控怎么设置

楼主(2016-06-26):
问问各位大神,这种温控被锁了。怎么进去里面解锁啊。

网友:
冰箱的型号

楼主:
三洋的冷柜超市里面的都一个型号的吧

网友:
这个网上查得到说明书。

网友(2021-04-27):
楼主这个说明书找到了吗?我也在找

网友A:
我有,加我373934370传你

网友(2021-06-28):
引用 网友A:
我有,加我373934370传你

帮忙传一份三洋温控器的说明书,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不知道你们找到了没有,没找到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