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C20-SK2002电磁炉断续加热(分享)

楼主(2016-06-27):
接修一美的C20-SK2002电磁炉断续加热,检查300V,5V,18V三大电容,500欧可调都正常,再次检查R19(240K)电阻变质,再路测量450K,取下29.6M用220K电阻代换,开机加热正常。附图纸:

网友:
同步电路问题?

网友:
谢谢!图纸正好我需要

网友:
图纸正好我需要

网友(2017-05-22):
好经验,顶一下

网友:
易坏的部位,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