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分离触摸屏的方法

楼主(2016-07-01):
  自己用的努比亚NX505J手机,现在又不慎掉地摔坏了触摸屏,第一次是换了个带框总成,淘宝网购的要一百多元,还是刚换了不久的,现已不想花费太高的成本,打算自己更换触摸屏,但难题是怎么把坏的触摸屏拆下来,并且不弄坏液晶屏,因为触摸屏与液晶显示屏是粘合在一起的,在此求助师傅们,可有什么土方法而不用专业设备。

网友:
要用专业设备的,没设备搞不了

网友:
这一套设备要8000左右。

网友:
没有真空机你就别折腾了,

网友:
拆是可以个人搞定的,但是贴合就要用设备了,真空贴合,高压去气泡

网友:
可以用老式电熨斗调到70-80度左右加热手机屏可以轻松拆下屏幕的,也可以分离屏幕的。

网友:
没有土办法。至少你要有一个分离机。必须的。

网友:
6楼的办法行不通的。屏幕要固定才能分离。那样做很容易就搞坏液晶了。

网友:
你想的别人早想到了,但这没设备搞不开的

网友(2016-08-07):
手工分离,几乎是一定要损坏内屏的。分离机是绕不过去的。接着还有贴合,更需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