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红外接收头更换技巧

楼主(2016-07-02):
如题,空调使用中有很多用遥控器开不了机的现象,其中很大比例是因为空调使用久了接收模块引脚生锈,表层电路被氧化导电性能下降造成。一般通电检测接收头三个引脚,GND与供电脚位,信号输出脚位间有+5v直流电压,即可基本判断为接收头损坏,更换同型号即可排除故障。(若是没有压差,顺线路检查是否铜箔被氧化断路,查清线路即可飞线解决)。
很多情形下维修人员身上带的红外接收头型号众多,分不清三个引脚具体是怎么定义的,哪个脚是GND哪个是电源+5v哪个是信号脚位。而有些接收板上印刷也模糊不清,碰到这些情况,教新手们实用的一招。首先大多数接收板上都会有16v47vf等小电解电容,它们是有极性的,正极和接收头的+5v相通,负极和GND引脚相通,那么余下的一个引脚不用说就是信号脚(sign)了。确认了板上的脚位再怎么确认手头准备代换的接收头引脚呢(如果型号相同,那么原模原样代换即可),如果不知道每个脚位功能的话,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档,任意的用红黑表笔去测试,当你发现红表笔固定测一个引脚而黑表笔分别测另外两脚都有500~600的数值时,恭喜你,红表笔此时对应的就是GND引脚,接下来只有两种方式将接收头焊接入接收小板,赌赌运气吧

网友:
网上有关接收头的测量大把介绍,其实只要有一点原件基本知识,记住接收头的各管脚的定义,代换也不是难事。空调无非就是使用下面两种常用的接收头:(这也是从网上截下来的)注明一下:网上下来的标注有误,现改过来了:

网友A:
不错不错已纳入到本版精华里,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已纳入到本版精华里,谢谢你!!!!!

谢谢周师傅,天气不给力,路边坐着无聊,给同行们码点字解闷,没想得到大神的肯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周师傅,天气不给力,路边坐着无聊,给同行们码点字解闷,没想得到大神的肯定

功德无量

网友:
人在做天在看!!!!!

网友:
不错,这样的帖子对新手有很多帮助

网友:
给你补充一下,确定GND 后量另外两脚有阻值得,有阻值红表笔接的是信号脚。

网友:
我常用的方法是.用一个已知脚位功能且常用的接收头.就可以代换绝大部分接收头.因为板上的接收头完全可以通过板上的元件.及5V.地判断清楚

网友:
把我的编入你的里边吧我就帮一下大家吧

网友:
接收头分大小两种:记住口诀
小的:出、地、震(正)
大的:地、震(正)、出
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