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加氟不制冷

楼主(2016-07-05):
空调在加氟时粗管结霜严重。停止加氟2分钟后结霜就会慢慢化掉。有那几个原因?

网友:
管子扁了而且扁的很严重

网友:
压力看看0.0

网友:
看压力  管子了

网友:
你是用户吧!送君一句话,蒸发温度和蒸发压力成正比

网友:
用户不回答

楼主:
是没有压力啊。

网友:
内机蒸发器或过滤网太脏严重堵塞,内机没有冷热交换,粗管也会结霜。

网友A:
看你注册的时间也不短,难道你没来过空调维修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注册的时间也不短,难道你没来过空调维修的论坛、

没有时间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