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电子镇流器修不好

楼主(2016-07-05):
    昨天家里30W长条日光灯突然只有一头闪一下(开机)后不亮了,想拆开修.谁知代换几个电容故障不变啊.有11千HZ频率啊.为啥不亮泥.东西都没明显坏件.量过也正常的

网友:
可以代换灯管试试。

网友:
很可能灯管坏。

网友:
只有一头闪一下最大可能是灯管一头烧灯丝了。

网友A:
上次去维修一个日光灯,查了半天,灯管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不亮。最后终于查到了,断路器没送电,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去维修一个日光灯,查了半天,灯管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不亮。最后终于查到了,断路器没送电,晕死!

断路器没送电,还查半天,还好意思讲出来。

网友:
Led很便宜了

网友:
晕,谁都可能犯一些初级错误,人还一天三迷糊呢。发这个的意思,是我们经常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罢了,你敢说你没犯过同样的错!像这个,可能只是灯管坏了呢?!?@#~?

网友:
测量一下灯管两端灯丝电阻,判断灯管好坏,电子镇流器最常见的故障是烧毁两个晶体管及两个发射极电阻和两个基极电阻,电子镇流器的工作频率也没那么高。

网友:
串联在  灯丝回路的  那个  电容 看一下  有没有 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