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维修后串灯泡闪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06):
电动车充电器维修后把保险丝串灯泡一闪一闪闪亮是怎么回事?正常是一闪就灭.更换3842和324故障照旧。初级和次级原件都查了没有毛病。请教那里故障

网友A:
你说的是串进去的灯光闪亮还是充电器上的光管闪亮?
测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串进去的灯光闪亮还是充电器上的光管闪亮?
测输出电压是多少?

串进去的灯泡闪亮.充电器上的发光二极管不亮。充电器次级输出电压103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进去的灯泡闪亮.充电器上的发光二极管不亮。充电器次级输出电压103V

稳压环节有问题,可以找一些废旧板子拆件代换光偶等相关原件试试。

网友(2017-09-27):
引用 楼主:
串进去的灯泡闪亮.充电器上的发光二极管不亮。充电器次级输出电压103V

你修的这个充电器是几十V的?

网友(2019-01-15):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输出59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要查一下稳压反馈回路,比如光耦 TL431 LM358 LM342,再有就是前级过流检测电路,比如电流检测电阻,和到38423脚的电阻

网友:
充电器在打嗝状态,输出电压不会稳定,查一下变压器是否有一组断线。

网友(2021-11-26):
修理了不少充电器了,有几个一直没修好,其中就有几个是3842+光耦+358+431的,串接在输入端的白炽灯闪亮,上述几个元件都分别更换了,3842周围阻容元件也都换了,测过,没有变化;38427脚电压十几V间跳变,8脚电压在几V间跳变,输出电压大幅度变化,电源指示和输出指示灯闪,一直没搞明白原因。

网友:
检查反馈光耦 .TL431的R角2.5V电压是否正常.取样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