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来谈谈充电器上的灯变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7-07):
大家好!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先是接手了一只插小SD卡的随身听音响,给其充电,充电器外形和我们智能手机的充电器差不多,在给随身听充电时,插在220V上的充电器上的灯亮起,灯为红色,充电也成功;之后又将此充电器拿到另外一台插卡的小随身听播放器上充电,此时该充电器上的指示灯也亮,但不是红色了,变为绿色,现在请大家来讨论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回复!

网友A:
第二台要么不缺电要么接口不同,要么电池不同。

网友B:
反正就是电没有充进去

网友:
楼主是学机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台要么不缺电要么接口不同,要么电池不同。

第二台你说如果不缺电,在不接通充电器的状态下开机,亮一下便显示电池电量不足,之后也不读卡了,如果接通充电器,插电后开机,读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就是电没有充进去

不,有一台电能充进去,另一台在接通充电器的状态下也正常播放。

网友C:
第二台的电池寿命已到终点或质量不行,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台的电池寿命已到终点或质量不行,该换了。

谢谢回复!那等我有时间再看看。

网友D:
第二台的电池寿命已到终点或质量不行,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台的电池寿命已到终点或质量不行,该换了

谢谢回复!不过所说的这第二台机在用充电器充电时原本有个充电显示灯亮着,但现在也不亮了,电池等我再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