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机制冷电源只有开机时起振一下

楼主(2016-07-08):
     如题.12v电源.300v分为双150v的.两个13005.竟然没查出来一个坏件.望高手出招.前面反馈电容4.7u己代.13005也换.电阻无变值.二级管正常的.就是只能工作2秒.马上停振

楼主:
没连接制冷板.就电源都没电.我只上了风扇看电源情况的

网友:
制冷片上面有个NTC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你检查看是不是断路了,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电源输出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