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组装机遥控键控失灵

楼主(2016-07-10):
一台组装机,LC863328+LA76810A,图像声音正常。遥控和本机键控失灵,按任何键都无反应,且音量和视频屏显无规律间或出现在屏幕上。测CPU LC863328 12脚5V供电和17脚复位电压都正常,13脚键控输入脚0.26V,资料是0.33V,按动本机键电压能正常跳变,是否数据坏了还是LC863328不行了,求助大神们指点。

网友A:
代换控制板上的按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换控制板上的按键试试。

谢谢你的回帖,按键都已全换了,无效。其他还需检查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帖,按键都已全换了,无效。其他还需检查哪里?

检查控制板和控制板插头至CPU输入脚有漏电的电路或元件。

网友:
键控输入脚一般都是5v你的电压太低了吧检查电容是否漏电,不行就用电阻拉到5v

网友:
这种情况数据的可能性比较小,感觉还是线路板上有漏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