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场效应管测量方法(大神不要进来看)

楼主(2016-07-11):
     发一个场效应管的测量方法,我一直都是这样测量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谨供菜鸟参考)
  以一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为例,如下图,把管子面向自己,分别为G,D,S极,原理就一个,场效应管的G极加触发电压后,D-S极是导通的。
先用镊子短接三个极放电,如下图
   万用表打到蜂鸣档(二极管档)再进行6次,测量,也就是G-D,G-S,D-S,万用表表笔正反各一次,好的管子就只有一次有阻值,就是黑笔点D极,红笔点S极的那次,有300-800之间的数值,其他5次都为无穷大,如下图
   然后,再放电一次,先黑笔点D极,红笔点S极,就是上面说的有586的数值,然后,黑笔不动,红笔点一下G极,就是给G极一个电压,看看D-S极的导通状态如何,应该是导通,如下图
   给G一个电压之后,再测D-S,无论怎样调换表笔,场效应管的D-S极之间都是导通,如下图

网友:
你的方法好像只适用于增强型且内含二极管。全系列的FET和MOS FET只有搭建电路测试我认为才准确

网友:
三楼说的有理,有前提条件

网友:
给阿黄一个赞,压箱秘籍贡献出来了

网友:
场效应管 IGBT 可控硅 LED等等我只用指针表测量,用数字表还真没测量过。

网友:
我都用指针万用表测量,比数字万用表测量方便简单

网友:
我也是用指针表测量

网友:
不错,我也如此用。

网友:
场效应管测量方法(大神不要进来看)

网友: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楼主的万能表该升级了。

网友:
我用的指针表测试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等,
测电压电流,电阻一般用数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万能表该升级了。

这个万用表,我还是很喜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万用表,我还是很喜欢的

好用吗?一直想搞一块用用。